ADC批量采样工作过程及通道配置

楼主(2022-01-01):
一、算法部分

平滑平均线法可解决一般均值法的欠灵敏和滞后性,同时滤除毛刺。用此法对ADC采集的数据进行ADC滤波后,在LCD12864上显示稳定。

具体做法如下:
  • 在一个ADC通道上采集多次,获得采样平均值a,用a初始化含有假定100个数据的数组b[100]中所有的数据(这样b[]数组的平均值就是a);
  • 后续每次运行一次ADC采样都会得到一个新的采样平均值A,同时把数组b的数据左移(b[0]=b[1]~~~b[98]=b[99]),然后把A的值赋值给b[99];
  • 如此每次运行一次采样就会平滑的更新一次数组b的平均值B,也就得到了数字滤波后的平滑平均值B,平均值B就可以拿去做显示,效果稳定;
  • 实际程序处理中是:第一次得到的采样平均值A0赋值给b[0],如此顺序,第100次采样得到的平均值A99赋值给b[99],之后又重新依次更新b[0]到b[99]的值,如此循环,这样做可以减少运算量,同时达到左移的效果

平滑平均值代码
  • /**
  •   * @brief  ADC采样所得到的温度
  •   * @param None
  •   * @retval : None
  •   */
  • void ADC1_Tempera(void)
  • {
  •     u32 i,k,m,n;
  •     static u32 ValueCount;
  •     for(i=0;i<ADC_ChannelCount;i++)
  •     {
  •         /*
  •         *@平均值滤波
  •         */
  •         ValueCount=0;
  •         for(k=0;k<ADC1_Count;k++)//取中间的100次值(ADC1_Count)
  •         {
  •             ValueCount+=ADGetValue[k];
  •             ADC_Filter=(ValueCount/ADC1_Count);//求取一个ADC通道的平均值
  •         }
  •         if(Tflag==0)
  •         {
  •             for(n=0;n<SmoothNum;n++)
  •             {
  •                 ADC_SmoothFilter[n]=ADC_Filter;//获得第一次平滑值
  •             }
  •             ADC_SmoothCount=ADC_Filter;//获取第一次平滑平均值线
  •         }
  •         /*
  •         *@平滑滤波
  •         */
  •         if(Tflag==1)
  •         {
  •             ADC_SmoothFilter[Smoth_Num]=ADC_Filter;//把数值循环放置
  •             Smoth_Num++;
  •             if(Smoth_Num==SmoothNum)
  •                 Smoth_Num=0;
  •             for(n=0;n<SmoothNum;n++)//平滑滤波
  •             {
  •                 ADC_SmoothCount += ADC_SmoothFilter[n];
  •             }
  •             ADC_SmoothCount=(ADC_SmoothCount/SmoothNum);//获取平滑平均值线
  •         }
  •     }
  •     for(m=0;m<3;m++)
  •     {
  •         TMonitor[m]=(((2361*ADC_SmoothCount[2*m])/(ADC_SmoothCount[2*m+1])-2597)+TemperaSet[m+4]);//已经扩大10倍的值转化为温度数据,低温,高温,环境温度 TemperaSet[m+4]为温度补偿系数
  •         if(Tflag==0)
  •             TMonitorDis[m]=TMonitor[m];
  •         /*
  •         *@显示处理缓慢变化
  •         */
  •         if(TMonitorDis[m]<(TMonitor[m]-1))
  •             TMonitorDis[m] += 1;
  •         if(TMonitorDis[m]>(TMonitor[m]+1))
  •             TMonitorDis[m] -= 1;
  •     }
  •     Tflag=1;
  • }

代码注解
  • ADC_ChannelCount为采样通道数,其值为6,表示ADC1有6个采样通道。
  • ADC1_Count为每一个通道在执行一次采样函数中需要采样的次数,此值为100。
  • ADGetValue[ADC1_Count][ADC_ChannelCount]数组内存中存储的是6个通道中每个通道的100个数据,即每执行一次函数void ADC1_Tempera(void)就更新一次这段内存的所有数据。
  • 批量采样工作过程是:定时器触发一次后依次采样通道(1-2-3-4-5-6),第二次定时器触发后依次采样通道(1-2-3-4-5-6),如此连续转换,循环扫描;所以要想每个通道都采样100次,那么就需要触发转换100次,这样定义一段内存存储数据的数组就应该是ADGetValue[100][6],这样在i=0~99情况下100个数据ADGetValue[0]表示为通道1在采样了100次后所得到的数据。

ADC通道配置

DMA模式配置要点
  • STM32的ADC1作为DMA的外设源,其地址为16位,如果变量值不是16位那么所得到的数据会混乱,但是DMA配置里是32位,所以需要强制转换为32位。
  • vu16 ADGetValue[][];//AD采样值,ADC_ChannelCount个通道,每个通道采样ADC1_Count次
  •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32)&ADGetValue;//设置DMA内存地址,ADC转换结果直接放入该地址

  • 使用定时器外部触发转换,ADC六个通道采样,循环采样模式、连续转换。
  •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使用独立模式,扫描模式
  •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循环扫描模式
  •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连续转换模式
  •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T1_CC1; //外部定时器触发转换

ADC配置代码
  • /**
  •   * @brief  配置采样通道端口 使能GPIO时钟    设置ADC采样PA0端口信号
  •   * @param None
  •   * @retval : None
  •   */
  • void ADC1_GPIO_Config(void)
  • {
  •     GPIO_InitTypeDef ADC_PORT;
  •     RCC_APB2PeriphClockCmd(ADC_ClK, ENABLE);
  •     ADC_PORT.GPIO_Pin = ADC_Pin;                //ADC引脚选择,6个通道
  •     ADC_PORT.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设置为模拟输入
  •     GPIO_Init(ADC_CONTROL, &ADC_PORT);
  • }
  • /**
  •   * @brief  配置ADC1的工作模式为DMA模式
  •   * @param None
  •   * @retval : None
  •   */
  • void ADC1_Mode_Config(void)
  • {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ENABLE);    //使能ADC1时钟
  •     /* ADC1 configuration */
  •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使用独立模式,扫描模式
  •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循环扫描模式
  •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连续转换模式
  •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T1_CC1; //外部定时器触发转换
  •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数据右对齐
  •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ADC_ChannelCount;  //有ADC_ChannelCount个转换通道
  •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     /* 以下为配置通道数总共6路,分别是AD10,AD11,AD12,AD13,AD14,AD15 */
  •     /* ADC1 regular channel10 configuration */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0, 1,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通道10,作为第1个采样目标,采样周期239.5个时钟周期
  •     /* ADC1 regular channel11 configuration */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1, 2,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通道11,作为第2个采样目标,采样周期55.5个时钟周期
  •     /* ADC1 regular channel12 configuration */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2, 3,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通道12,作为第3个采样目标,采样周期55.5个时钟周期
  •     /* ADC1 regular channel13 configuration */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3, 4,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通道13,作为第4个采样目标,采样周期55.5个时钟周期
  •     /* ADC1 regular channel14 configuration */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4, 5,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通道14,作为第5个采样目标,采样周期55.5个时钟周期
  •     /* ADC1 regular channel15 configuration */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5, 6,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通道15,作为第6个采样目标,采样周期55.5个时钟周期
  •     /* Enable ADC1 DMA */
  •     ADC_DMACmd(ADC1, ENABLE);    //使能ADC的DMA
  •     /*使能ADC1外部触发*/
  •     ADC_ExternalTrigConvCmd(ADC1,ENABLE);
  •     /* Enable ADC1 */
  •     ADC_Cmd(ADC1, ENABLE); //使能ADC1
  •     /* Enable ADC1 reset calibaration register */
  •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     /* Check the end of ADC1 reset calibration register */
  •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 Start ADC1 calibaration */
  •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     /* Check the end of ADC1 calibration */
  •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 Start ADC1 Software Conversion */
  •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开始转换
  • }
  • /**
  •   * @brief  配置DMA
  •   * @param None
  •   * @retval : None
  •   */
  • void DMA_Config(void)
  • {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使能DMA1时钟
  •     /* DMA1 channel1 configuration */
  •     DMA_DeInit(DMA1_Channel1);  //指定DMA1通道1
  •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ADC1_DR_Address;//设置DMA外设地址
  •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32)&ADGetValue;//设置DMA内存地址,ADC转换结果直接放入该地址
  •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外设设置为数据传输的来源
  •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ADC_ChannelCount* ADC1_Count);  //DMA缓冲区设置为ADC_ChannelCount* ADC1_Count,有6个通道;
  •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外设地址不增加
  •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内存地址增加
  •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外设源的数据宽度半字,ADC1_DR的值16位
  •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循环模式
  •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     DMA_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
  •     /* Enable DMA channel1 */
  •     DMA_Cmd(DMA1_Channel1, ENABLE);  //使能DMA通道
  •     //DMA_ITConfig(DMA1_Channel1, DMA_IT_TC, ENABLE); //使能DMA传输完成中断
  • }
  • /**
  •   * @brief  初始化ADC1
  •   * @param None
  •   * @retval : None
  •   */
  • void ADC1_Init(void)
  • {
  •     ADC1_GPIO_Config();
  •     ADC1_Mode_Config();
  •     DMA_Config();
  •     TIM1_Mode_Config();//开启定时器1,产生PWN1外部触发源
  • }

楼主:
实际程序处理中是:第一次得到的采样平均值A0赋值给b[0],如此顺序,第100次采样得到的平均值A99赋值给b[99],之后又重新依次更新b[0]到b[99]的值,如此循环,这样做可以减少运算量,同时达到左移的效果

网友A:
每次运行一次采样就会平滑的更新一次数组b的平均值B,也就得到了数字滤波后的平滑平均值B,平均值B就可以拿去做显示,效果稳定

网友B:
thank you for your share

网友C:
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D:
很好的资料。

网友E:
看样子确实不错,谢谢分享。

网友F:
谢谢大佬讲解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