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的问题

楼主(2022-01-02):
最近在学单片机,用的AT89C51的芯片做了一个普通的流水灯电路(共阴接法),在为其供电5V电压时,灯并不能按照写好的程序去运行,但是全亮,只有将电压调低一点时才按照程序去运行。请问各位大神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点评):
用ARM 或RISC-V吧

网友B(2022-02-10):

上图,没图说不清,从现象看应该是电路哪里不对,应该是灯没接对,比如电阻位置不对,导致不点灯时,也有压差在灯上,

网友C:
你没提供电路图,不好判断,可能是灯泡没串限流电阻。AT89C51点灯,采用共阴接法不好,推电流很小,应采用共阳接法。

网友D:
说明电路存在缺陷,上图分析。

网友E:
上图才好分析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