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SAM] 求助 想用MCC学习 ATSAM系列 一直卡在这里,什么原因?

楼主(2022-01-02):
想用MCC学习ATSAMD21单片机,一直卡在进入状态,什么原因?求助----------------------

不知道怎么插图,MCC里面选了Harmony后,点“Finish”
然后finish一直在那转圈,就没有下文了,几天了,什么鬼!!!!

楼主:
这一直卡在这里,几天了,谁能帮忙看看-----------------------------

楼主:
等了一会后,提示无法更新,郁闷==============

网友A:
MCC是支持8/16位MCU的,ATSAMD21是32位MCU,是用 MPLAB® Harmony v3来做的

MCC可以支持32位的了,之前老款的只支持8/16的! 我之前也一样疑问,后来跟原厂人确认过的! 还是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A:
MPLAB® Harmony v3 | Microchip Technology
https://www.microchip.com/en-us/tools-resources/configure/mplab-harmony

网友B(2025-09-26):
可能原因:1. MCC 版本与 ATSAM 型号不兼容,需确认支持列表;2. 未正确安装设备包,在 MPLAB X IDE 中检查是否下载对应芯片支持文件;3. 项目配置错误,重新创建项目并选择正确器件;4. MCC 缓存问题,重启 IDE 或清除缓存重试。

网友C:
使用 MCC 学习 ATSAM 系列卡顿,可能因:MCC 版本不兼容 ATSAM 型号,需确认支持列表;电脑配置不足,运行大工程卡顿;安装包损坏或组件缺失,建议重装;驱动未正确安装,导致设备连接问题。可更新 MCC、检查兼容性、修复安装或升级硬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