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才能做到实时?

楼主(2022-01-02):
单片机程序既要不停的查询按键,又要动态刷新显示。
怎么才能做到实时?

楼主:
补充一点,我的单片机用于数据采集监控

网友A:
处理器要并行处理必然要分时咯

楼主:
怎么进行分时?
是不是查询按键在一定时间(可设定)内没有按键强行退出去刷新数据?

网友B:
查询按键时别停留 将结果用累计变量保存好  查完就走…………   显示就利用人眼的错觉 每隔那么10~20ms去刷一次就ok啦

网友C:
一般情况下是这样。

网友A:
用实时系统啊

网友D:
就是把你整个系统的任务时间分配好,在固定时间只做固定的事情,但是每件事情都分得很精细。前后台思想,如果有条件可以参考时间触发嵌入式设计这本书的内容。

网友E:
其实你可以定时中断来刷新显示缓冲区,主程序里面来采集按键值和更新需要显示的数据.

网友F:
这个实时是相对来说的。。。真想实时的话就一个MCU处理按键,一个MCU刷屏。。。哇嘎嘎
开个玩笑,当然是要按键能用中断解决就用中断,不能用中断就每隔100ms或再低一些的时间查询咯,显示的刷屏就没什么太高要求了,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好了

楼主:
显示缓冲区是AD采样的数据,AD用的是中断。这个数据在中断中刷新是没有问题的.
关键是我对系统进行参数设置的时候不需要动态刷新显示。
在参数设置完毕后,希望没有按键的时候动态刷新显示

网友E:
既然是实时数据采集,那键盘和显示就不用扫描了,硬件完成就成了!

网友A:
由于数码管的特殊性,刷新时间间隔要短一点,键盘间隔可以长一点,总之就是,这些东西你没必要一直去处理,定时做就可以了,所以实现这一点,你可以用定时器,如果系统很大的话,建议引入操作系统

网友G:
划分时间片,比如用定时器产生1ms定时。分时多任务。

网友H:
如果MCU做的事比较多的话,可以用专门的按键显示芯片,MCU只管读写就行。。。

网友I:
如果干一件事件只要100US 1MS可以干10件事情,而人的眼睛看都看不到 别人已经干了10件事情。

网友J:
总体系统来看,把问题分析好,思路上,理论上,都说得过去。
按键扫描,可以每10ms扫一次,扫到一个键和处理一个键,所用的时间一般不超过几百us。
动态显示,也可以每10ms刷新一次。
至于什么时候不想动态显示,完全可以用一个变量或标记位来控制。。。

网友K:
从分析来看,AD采样占用一个定时器,产生10ms可以占用一个定时器,理论上没难度。

网友L:
实时是相对响应时间来说的,在一个可接受的时间内完成任务,就算是实时了
按程序结构,去估计它的最大响应时间

网友J:
方法多种多样,显示用定时器中断刷新,按键仍里面就做了,这么点小问题不要动不动就上操作系统。

网友H:
除非用硬件做并行,  MCU一类的东西,所谓实时,就是分时间片

网友D:
这里这么热闹啊。
就像上面说的,若实时采样不占用太多时间,那么刷时间片处理。

网友E:
首先要決定多少時間更新一次數據 , 再好好利用定時器, 理论上做得到的 .

网友M:
显示,500ms刷新一次都没关系,人眼感觉不出来,一般1秒 2秒刷新都可以,

网友N:
做到肉眼不能分辨,那就是实时,不要傻傻的等待

网友O:
刷新显示的间隙查询按键

网友A:
事件驱动,实时查询消息队列,驱动事件进行动作。

网友A:
计数i<255,i++,是3的倍数的时候查询按键,是5的倍数刷新显示。

网友P:
:lol可以定义一个时钟节拍  比如10ms查询一次按键和刷新一次显示    查询按键可以根据情况调整频率,显示可以根据人眼的视觉暂留现象,加大刷新的时间间隔

楼主:
21楼说了,实时只是相对的。从事情发生到响应,只要在能够接受的范围内就认为是实时了。

网友L:
如果是秒级的。那是闭着眼睛搞,如果是ms级的,中断加合性的划分时间片,us级的考虑单独给个MCU,ns级的单独给个硬件电路。

网友D:
只能使用定时器了

网友F:
中断程序中应当尽量精简

网友Q:
楼主使用操作系统了吗

网友R:
使用的是哪个单片机的?

网友Q:
这个要看单片机的速度了。

网友D:
查询按键是中断的吗?

网友S:
使用ucos系统吧

网友T:
有什么具体的设计要求吗

网友F:
不停的查询按键,又要动态刷新显示,间隔多大

网友L:
刷新一个TFT显示屏也多少实践呢

网友U:
现在很多的单片机的速度跟不上的。

网友Q:
中断也可以实现的。

网友T:
两者的兼容性怎么样?

网友M:
不调用延时子程序的

网友V:
可能除了系统,其他的很难实现的。

网友U:
操作系统可以实时处理数据的。

网友B:
使用中断及时响应按键。

网友H:
程序刷新的速度是多大的呢?

网友W:
如果运行的速度快,那么刷新就快了。

楼主:
楼主测量一下是否需要分片轮进行操作

网友X:
我还是放弃把。。

网友P:
用定时器中断处理任务

网友Y:
按键显示对实时性要求都不高,设个10mS定时中断,定时扫描按键和显示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