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DAC通道不能输出

楼主(2022-01-02):
自己做的stm32F4的板子,DAC通道不能输出

网友A:
软件的问题

楼主:
已经排除了软件的问题,用相同的程序在别的板子上可以正常输出指定的DA量,请问还有在什么硬件故障情况下,会导致单片机的DA通道无法输出。

网友B:
把DA的输出与负载隔离测量一下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C:
如果还不正常说明DA有问题,然后查看单片机正常工作没有,DA引脚是否正确

网友D:
DA的IO口接了运放没?

网友E:
如果接了,断开,直接测IO口电压

网友F:
硬件没问题,那就是软件的问题了,可能没配置好

网友G:
接负载了么

网友H:
您的不能输出是指什么 ,一直是高阻抗还是说输出量不尽如人意

网友I:
您的寄存器设置是不是有问题啊

网友J:
多半是参考电压的问题

网友K:
需要DAC  ADC   高精运放,仪放,隔离,MCU  光耦可以联系我哈,我司代理3peak,极海,纳芯微,华联,广州爱浦,联系方式13719034974

网友L:
你得确保你的硬件是没问题的

网友M:
这个,你得程序是有问题吗?可以找个例程跑吗?

网友N:
你可以这样,使用仿真器跟踪一下试试

网友O:
这种情况很正常的,你得电路是否设计合理呢?

网友P:
你得先确保你得硬件OK,然后去查软件问题

网友Q:
正常情况应该不能啊,DAC操作不复杂的

网友N:
可以把电路贴出来看看么?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R:
是不是你的程序不对导致的啊,你找个F4的例程试试,先确保硬件好用

网友S:
这个,感觉是你程序有问题吧,硬件挺简单的,不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T:
你还是查一查吧,这么描述不知道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

网友U(2022-02-02):
首先要确认电路是否设计合理

网友V:
能详细描述一下是什么现象吗

网友W:
得确保你的硬件是没问题的

网友X:
能初始化成功吗

网友Y:
这种需要接上拉下拉电阻吗

网友Z:
楼主需要dac输出驱动器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