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擦除和写一直不成功

楼主(2022-01-02):
PIC16f1938的FLASH擦除和写一直不成功,而读取是正常,请问原因可能是什么?

网友A:
你是不是没有操作闪存编程解锁序列?

网友B:
写保护打开了?

网友C:
如果是开了保护呢,以后就不能擦写了吗

网友D:
和加密没关系,加密只是防止外部读操作

网友E:
问题太笼统,还是把代码贴出来吧

网友F:
通过编程器去擦除?还是用代码执行ISP?

网友G:
代码擦除/写??

网友H:
还是用工具擦除/写??

网友I:
问问题不能模棱两可啊..

网友J:
看具体怎么擦除和写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