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求教ST-Link重启MCU的解决办法

楼主(2022-01-02):
求教ST-Link重启MCU的解决办法

楼主:
拿F302 Nucleo板子上的ST-Link调试代码的,用了CLK、GND、DIO和3.3V四根线,RST线没连。最近我发现ST-Link连上开发板后,MCU隔一段时间就会被重启

网友A:
调试跟踪代码

楼主:
调试跟踪代码的时候会重启

楼主:
只连上ST-Link,不开任何软件也会突然重启

网友B:
不连接ST-Link呢

楼主:
不会重启

楼主:
重启MCU的时候我的光驱也会有动作

网友C:
哪里太耗电了,板子问题吧

网友D:
跟踪看看在哪里重启的啊

网友B:
每次都是在相同的地方复位的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只连上ST-Link,不开任何软件也会突然重启

是指不开MDK么

网友F(2022-02-02):
通过仿真器重启?

网友G:
是说连着仿真器进行仿真然后重启吗

网友H:
如何用仿真器重启程序呢

网友I:
楼主是不是表述有误啊

网友J:
单独的仿真器是做不到的

网友K:
楼主说的不是很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