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做个键盘,PS2接口

楼主(2022-01-02):
用单片机做个键盘,PS2接口

网友A:
必然能啊

网友B:
要做PS2键盘接口吗?

网友A:
我有写一个 PS2 Mouse 接口 , 要看看吗?

网友C:
PS/2接口是鼠标接口吧?估计不会很难把

网友D:
用单片机可以模拟PS2接口,具体做法可以找找资料

楼主:
嗯,站内联系你了

网友E:
PS2接口是键盘/鼠标通用接口,其协议非常简单,几乎跟I2C差不多,用一般的8位单片机可以轻松搞定。
熟悉I2C通讯协议的人应该很快就能上手。

网友F:
建议楼主不要尽量先别看人家的程序,首先去找一份PS2的协议文本来看,再配合示波器看看波形,了解清楚其协议之后,你自己就能轻松写出程序了

网友C:
或者这时才去参考人家的程序也行。这样对你学习知识有较大的帮助。

网友G:
如果一开始就找现成的程序来看,往往效果打折扣甚至还搞不定的,呵呵。

网友H:
简单得很,我10多年前就做了不少这类产品

网友B:
完全没有问题,不过,有商业价值吗?做个练习还可以。

网友I:
也可以弄个USB的接口的

网友J:
笙泉有PS2接口的单片机,型号是MG64F236,可以试试

网友K:
10多年,我一直搞这类项目,有开机应答,输入,码的发送,码的读取,等等,

网友L(2022-05-09):
你好,请问你做的怎么样了?我做了一个USB和PS2接口的鼠标,PS2在使用的过程中,如果和PS2键盘同时使用的话,鼠标会乱跳,你知道是什么问题吗?

网友M:
可以自己DIY个机械键盘

网友N(2022-09-13):
PS/2接口是鼠标接口吧?

网友O(2022-12-11):
有C的代码能参考一下吗?

网友P:
还用PS2接口,用USB不香嘛?

网友Q:
PS2协议很简单,和iic类似

网友R:
PS2接口?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S:
选择合适的单片机就可以了。

网友T:
型号MG64F236的单片机可以试一下!

网友U:
开发板估计没有,选好型号自己做硬件吧!

网友V:
可以模拟ps2的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