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win10 64bit系统,查看官方库chm文件显示不全怎么办?

楼主(2022-01-02):
win10 64bit系统,查看官方库chm文件显示不全怎么办?

楼主:
我的系统是win10 64bit,查看官方库的帮助文件chm,能看到左边的目录看不到右边的内容.右边完全是空白.

楼主:
安装网上的办法,拷贝文件,实际文件都在.也能注册成功,就是没法查看.这可怎么办好?

网友A:
没弄过这个

网友B:
是不是显示频率的问题啊

网友C:
应该不是系统兼容性的问题

网友D:
换一个安装文件试试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