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有没有做粮食水分检测的相关方案

楼主:
公司现在想做一款用于粮食烘干设备上的在线粮食水分检测仪,但是我之前没有接触过类似的应用场景,想知道各位有没有可以指导一下的。

网友A(点评):
去油香收,你在线检测恐怕得用微波检测仪.才能快速.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嗯,现在了解了一部分,也是说微波可能速度会更快些。只是对这方面的检测不了解。谢谢T叔。

网友A(2022-01-03):
粮食水分测试仪与传统测定方法对比优势
粮食安全对于人们来说非常重要, 目前人们的观念已经是由“吃得饱” 向“吃得好” 转
变, 这不仅是人民自己发展取得的成就, 也是为世界粮食安全作出的重大贡献。 在粮食储藏
以及加工生产中, 都离不开对种子水分的检测, 就拿粮食储藏来说, 保持粮食干燥, 则粮食
储存起来更方便, 不容易生虫发霉, 可减缓陈化作用, 减少损失, 进而保证粮食的营养和品
质, 而如果粮食水分过多时, 则会导致粮食生虫、 生霉、 变质、 结块, 影响食用安全。 因此
粮食的安全储藏需要一个适宜的水分, 目前市场上存在多种水分测定仪, 其中 LDS-1H 粮食
水分测试仪是一款专业检测粮食水分的仪器。
随着现代各种粮食水分仪器的应用, 传统的粮食水分测试方法也在逐渐的淘汰, 这是为
什么呢? 因为传统的粮食水分测试方法存在诸多的缺陷, 传统的测试粮食水分的方法主要有
干燥法、 水浸悬浮法、 电容法、 电阻法等, 其中干燥法测量粮食水分含量是常用的检测方法,
虽然此种检测方法准确度高, 但耗时较长, 只适合试验室应用, 无法满足实际生产活动的需
要; 水浸悬浮法则是测试结果的误差性比较大, 此方法只适用于淀粉含量较高谷物水分的快
速检测; 而电容法水分仪可以快速测量粮食水分含量, 但是无法准确测量, 最终结果的稳定
性容易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 由此可见, 传统的粮食水分测试方法多多少少都存在着缺陷,
而粮食水分测定仪的应用, 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些问题, 并且作为专业的水分检测仪器
在粮食市场中的作用越来越凸显。
据了解, LDS-1H 粮食水分测试仪是由托普云农研发生产的, 该仪器采用先进的微电脑
技术进行信息处理, 具有自动称重、 自动温度补偿、 自动测量水分、 自动关机等多种功能。
与此同时, 粮食水分测试仪测量品种多, 如稻谷, 大豆, 小麦, 油菜籽, 玉米, 大麦, 籼谷,
大米等, 能基本上覆盖大部分的粮食品种, 受到了很多研究人员的喜爱。

网友A:
谷物水份测定仪的用法及原理是什么? 2018-09-03 17:01

种子水分含量是影响种子寿命和安全贮藏的重要因素,是种子质量评定的重要指标之一。本章主要介绍我国农作物种子捡验规程中的种子水分测定的标准方法和浙江托普仪器的LDS-1H型谷物水份测定仪的使用!
第一节 谷物种子水分测定概述
一、谷物种子水分的含义
种子水分(也称种子含水量):是指种子样品内含有的水分重量(自由水和束缚水)占种子样品重量的百分率。
种子水分(%)=
样品烘前重-样品烘后重
×100
样品烘前重
我国是以湿重为基数计算的百分率。
二、谷物种子水分的性质以及与水分测定的关系
种子水分通常有两种存在状态:自由水(游离水)和束缚水(结合水)。
1.自由水(也称游离水):
(1)存在于种子细胞间隙内,具有一般水的特性:可作为溶剂,100℃沸点,0℃结冰,容易蒸发。自由水能在细胞间隙中流动,自由出人种子内外,种子含水量的变化,主要是自由水的增减(禾谷类种子水分达到13.5%±才出现自由水:水稻13%玉米11%、小麦14.6%).
(2)检验上:在水分测定前和水分测定过程中要防止自由水的蒸发,尤其对高水分种子更应注意,否则会使水分测定结果偏低。
①测定前:送检样品必须装在防湿塑料袋中,并尽可能排除其中空气。②样品接收后立即测定(如果样品接收当天不能测定,应将样品贮藏在4~5℃的冰箱中.不能在低于0℃的冰箱中贮存);
③测定过程中的取样、磨碎、称重须操作迅速;避免水分蒸发(磨碎
机器转速不能过快,不磨碎种类这一过程所费的时间不得超过2min);
④需磨碎的高水分种子应用高水分预先烘干法。
2.束缚水(也称结合水):
(1)存在于种子细胞内,与种子中亲水物质如淀粉、蛋白质结合在一起;失去水的性质(-25℃也不结冰);不易蒸发,也不易受外界条件(温湿度)的影响
(2)检验上:种子烘干时,自由水很快蒸发,而束缚水被种子内胶体结合缓慢散失。因此,必须适当提高温度(如130℃)或延长烘干时间才能把这种水分蒸发出来。
三、种子内含物以及与水分测定的关系
1.化合水(组织水):通常将种子有机物分解产生的水分称之为化合水
(1)在种子里并不以水分子形式存在,而是种子中某些化合物的组成部分(如种子内糖类中的H和O元素),失掉这种水分,化合物就会分解变质。
(2)检验上:当水分测定用103℃低温烘干法,化合水不会受影响;
应用高温烘干法时(130~133℃),如果温度过高(>133℃)或时间过长(>1h),这些化台物就会被分解,使样品烘成焦黄色放出分解水,使水分测定结果偏高。因此,采用高温烘干法时,必须严格掌握规定的温度和时间。
2.油分:
有些植物种子含有较高的油分,油分沸点较低,尤其是芳香油含量较高的种子,当温度过高就易挥发,烘失重增加,测定的水分结果就会偏高。所以这类种子应采用103℃低恒温法测定。如花生、芸苔属、大豆、棉属等(不能用高温法)。
综上所述,测定种子水分必须保证自由水和束缚水全部除去,同时要尽可能减少其他挥发性物质的损失,尤其要注意烘干温度的影响。
四、谷物种子水分测定的意义
种子水分是影响种子的寿命和安全贮藏的重要因素,也是种子分级的主要指标之一。
1.霉变:贮藏期间,种子水分过高,呼吸作用旺盛,产生大量呼吸热和水分,会引起种子堆发热而霉变(如本地夏播种子、东北种子水分高,>14%到6月在山东就会产生霉变)。
2.药害:高水分种子呼吸旺盛,药剂熏仓时吸入过多药量而产生药害,从而降低生活力。(库存种子越夏熏仓前必须晒种子)。
3. 冻害:高水分种子易发生冻害而降低发芽率。(发生冻害胚与胚乳分离,胚部发黑:水分20%不宜在-2℃冷冻;18%不宜在-5℃冷冻; 17%不宜在-8℃冷冻)。
因此,种子在加工、包装前、熏蒸前、贮藏期间,都必须进行水分测定。绝不允许不符合安全水分标准的种子入库。
种子水分测定的方法很多,可概括为:标准测定法和其他测定法。标推测定方法:烘干减重法:正式检验报告用。
其他方法有:快速法、滴定法、蒸馏法。
其中快速法:利用电子仪器(如电容式、电阻式谷物水份测定仪:
收购、调运、干燥加工时用)。
第二节 种子水分的标准测定方法
种子水分测定的标准方法是烘干减重法。包括:低恒温烘干法、高温烘干法和高水分种子预先烘干法。
一、仪器设备
1.干燥箱
电热恒温干燥箱(电烘箱):是水分测定的主要设备,目前常用。
有温度计式(中间插入,200℃);液晶式(实验室)。
真空干燥箱(用的少,育种室有)
2.电动粉碎机:用于磨碎样品,常用的有滚刀式。
要求粉碎机结构密闭,粉碎样品时尽量避免室内空气的影响。
可将样品磨至规定细度。
3.样品盒:常用的是铝盒,盒与盖有相同的号码。
规格是直径为4.6cm,高2~2.5 cm,盛样品4.5~5g。
要求:样品在烘盒内的分布≯0.3g/cm2 ,保证样品内水分的有效蒸发。
另一种是中型样品盒,直径≥8cm,一般用于高水分种子预先烘干。
4.干燥器和干燥剂
用于冷却经过烘干的样品,防止回潮:盖上要涂上凡士林。
内放干燥剂→变色硅胶:未吸湿前为蓝色;吸湿后为红色。
吸湿后的变色硅胶要烘干将水分除去,以70℃、时间以呈蓝色为准。
5分析天平:称量快速(数字式),感量应达到0.001g.(称5g样品)
( 0.01g感量天平误差>0.2%)
6.其他:磨口瓶、牛角匙、粗纱线手套、毛笔、坩埚钳等。
二、烘干减重法的原理 p130
电烘箱通电后,箱内空气的温度升高,湿度降低,种子样品在
高温低湿下,种子内水分受热汽化,样品内部蒸汽压大于样品外部(箱内)的蒸汽压,因此样品内水分不断向外扩散到空气中,并通过烘箱
的通气孔不断向外扩散。根据样品烘干后减轻的重量即可计算样品含水量。
三、试样
需磨碎种子的送验样品最低重量为100g;
不需磨碎种子的送验样品最低重量为50g。
应装入密封容器里(自封口塑料袋)。在检测期间,要减少样品暴露于空气中的时间,(GB)不磨碎种子从取样到装入铝盒称重不超过2min
四、测定方法 p130
(一)低恒温烘干法:即103±2℃,8h一次烘干法。
适用于葱属、花生、芸苔属、辣椒属、大豆、棉属、向日葵、亚麻、萝卜、蓖麻、芝麻和茄子。(注意茄科番茄用高温法)
必须在相对湿度70%以下的室内进行,否则结果偏低(烘不出去)。
1. 铝盒恒重:水分测定前预先准备。
将铝盒于130℃的条件下烘干1h,取出后冷却称重,再继续烘干30min,取出后冷却称重,当两次烘干结果误差≤0.002g时,取两次平均值;否则,继续烘干至恒重。
2.样品处理:样品接受后立即测定,以防止水分发生变化。
首先,混匀送验样品:
可用匙在样品罐内搅拌或
将样品罐的罐口对准另一个同样大小的空罐口,来回倒种子,≮3次。
然后,从中取出两个独立的试验样品15~25g,进行处理(小粒种子可不进行处理,直接烘干),按表8-1规定进行处理。
处理后,将样品立即装入磨口瓶,并密封备用。
表8-1 必须磨碎的种子种类及磨碎细度
作物种类
磨碎细度
燕麦、水稻、甜荞、苦荞、黑麦、高粱属、小麦属、玉米
至少有50%的磨碎成分通过0.5mm筛孔的金属丝筛,而留在1.0mm筛孔的金属丝筛子上不超过10%。
大豆、菜豆属、豌豆、西瓜、巢菜属
需要粗磨,至少有50%的磨碎成分通过4.0mm筛孔
棉属、花生、蓖麻
磨碎或切成薄片
注意:取样时勿直接用手触摸种子,应用勺或铲子。
3.样品称重:先将烘干的样品盒称重,记下盒号。
将处理好的样品在瓶内混匀,用感量1/1000 的天平,称取试样
4.500~5.000g两份(要求≯0.3g/cm2),放在盒内摊平。
4.烘干:使烘箱预热至ll0~115℃(打开箱门温度马上降下来)→将样品放入距温度计的水银球约2.5cm处,迅速关闭箱门 →使箱温在5~10 min内回升至103土2℃开始计时,烘8h →戴上手套盖好盒盖(箱内加盖),取出后放入干燥器内冷却至室温(约30~45min)后称重。
5.结果计算
根据烘后失去水的重量计算种子水分百分率,保留l位小数:
种子水分(%)=
M2-M3
×100
M2-M1
M2--盒+盖+样品烘前重量(g)
M3――盒+盖+样品烘后重量(g)
M1――盒+盖的重量(g)
6.容许差距与结果报告
一个样品两次重复间的差距≯0.2%(X1-X2≤0.2%),否则重做。其结果用平均数表示。精确度为0.1%。(必测项目只有芽率为整数)
(二)高温烘干法 (高温法较快,能用低温法) p131
即130~133℃条件下烘1h。
1.适合粉质种子:芹菜、石刁柏、燕麦属、甜菜、西瓜、甜瓜属、南瓜属、胡萝卜、大麦、莴苣、番茄、烟草、水稻、菜豆属、豌豆、黑麦、高粱属、菠菜、小麦属、玉米。
2.测定方法与低温烘干法相同,但烘干的温度与时间不同。
烘箱预热到140~145℃,打开箱门放好样品盒,在5~10min内调到130~133℃,烘lh,取出冷却称重。
(1996年国际种子检验规程规定:玉米烘4h,其他禾谷类烘2h,
其他种子1h。自己认为:因磨碎样品没有必要)。
该法应严格控制烘干温度和时间:若温度过高或时间过长,种子的干物质氧化,使水分测定结果偏高。
有些种子水分太高,没法磨碎或磨碎时易失重,怎么办?
(三)高水分种子预先烘干法 (2个条件)
1.适用种类:适用于需磨碎的高水分种子。
(不需磨碎的小粒种子含水量高也直接烘干)。
禾谷类种子水分超过18%,豆类和油料作物种子水分超过l6%,必须采用预先烘干法。
因为:高水分种子难以磨碎到规定的细度;磨碎时水分容易散发,影响水分测定结果的正确性。故先将整粒种子作初步烘干,然后进行磨碎或切片,测定种子水分。
2.测定方法::称取两份样品各25.00士0.02g(1/100g天平)→置于直径>8cm的样品盒中 →在103℃烘箱中预烘30min(油料种子70℃预烘lh) →取出后冷却称重,计算水分值(S1)。
→然后将两份半干样品分别磨碎,各取一份样品 →按低恒温法或高恒温法,第二次测定水分(S2)→计算水分。
书上p133:
种子水分(%)=S1+S2-S1×S2 (算时带上百分号,留一个百分号)。
GB: 种子水分(%)=S1+S2-
S1×S2
(两公式一样,本公式S1、S2不带百分号)
式中:Sl——第1次整粒种子烘后失去的水分(%)
S2——第2次磨碎种子烘后失去的水分(%)
例如:现有1份高水分送验样品,第一次取整粒试样25.00g,预烘后为23.27g;策2次取磨碎试样5.000g,烘后重量为4.355g.求该重复种子的水分。
S1=
25.00-23.27
×100=6.92%
25.00
S2=
5.000-4.355
×100=12.90%
5.000
种子水分(%)=S1+S2-S1×S2
=6.92%+12.90%-6.92%×12.90%(0.129)=18.9%。
GB: 种子水分(%)=S1+S2-
S1×S2
=6.92+12.90-
6.92×12.90
=18.9%。
五、采用整粒样品烘箱法测定种子水分的可行性(非GB)
目前国际和国内种子检验规程标准水分测定方法,对大多数大、中粒种子都要求磨碎、切片等处理后,在规定温度下烘干一定时间等程序。
1、存在问题:
(1)湿种子磨碎过程中水分容易散失,尤其是在高温季节。
或者干燥种子在潮湿条件下磨碎和装瓶过程中容易吸湿。
(2)在称取磨碎样品时,也会因粗细混合不均而引起试样细度的
差异。所以,这种方法也存在手续繁琐,容易造成人为误差的缺点。
世界上许多种子检验专家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先后采用整粒样品烘箱法测定种子水分的研究。
颜启传(1985)利用水稻、小麦、玉米和大豆等作物种子,对高、中、低3种水分整粒种子试样与我国标准法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03士2℃烘干24~32h它们之间的结果没有差异。
2、水稻、小麦、玉米和大豆种子整粒样品的烘箱法
将种子样品混合均匀,然后称取5g或10g试样,两次重复,
精确度达0.001g →放入103士2℃烘箱烘干24~32h →冷却称重和计算水分同标准法。
3、其他种子整粒样品或鳞茎、块根和块茎样品的烘箱法测定
100℃烘箱法:有些种子或活组织一般可用100℃烘24h测定其水分。
本节小节:
低恒温烘干法:103±2℃、8h,适合含油量高的种子。
高温烘干法:130~133℃、1h,适合粉质种子。
需磨碎的高水分种子预先烘干法:禾谷类>18%,豆类和油料作物>l6%,采用预先烘干法(禾谷类:103℃、30min;油料70℃、1h).
重复间≯0.2%。

第三节 谷物水份测定仪测定种子水分
谷物水份测定仪由浙江托普仪器研发制造,是一种微电脑自动控制用来测量谷物种子水分的专用仪器。主要型号是:LDS-1H。它可测量谷类、麦类、菜籽、大豆、蔬菜种子、玉米、饲料等非金属颗粒状物质。
谷物水份测定仪具有自动称重、自动温度补偿、自动测量水分等功能,可测量谷类、麦类、菜籽、大豆、蔬菜种子、玉米、饲料等非金属颗粒状物质。
谷物水份测定仪原理:采用热解重量原理设计的,是一种新型快速粮食行业谷物水分检测仪器。谷物水份测定仪在测量样品重量的同时,红外加热单元和水分蒸发通道快速干燥样品,在干燥过程中,水分仪持续测量并即时显示样品丢失的水分含量%,干燥程序完成后,最终测定的水分含量值被锁定显示。与国际烘箱加热法相比,红外加热可以最短时间内达到最大加热功率,在高温下样品快速被干燥,其检测结果与国标烘箱法具有良好的一致性,具有可替代性,且检测效率远远高于烘箱法。一般样品只需几分钟即可完成测定。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网友B:
没见过也没做过,估计就是测电容,弄俩不锈钢板极,低成本就搞个高频有源晶振,用电阻串联不锈钢板极,二极管检波运放比较电压,想省事的话就直接买个测电容的芯片测

网友B:
这个小型烘干机是在机器上留了一个很小可以开关的口子,然后用手持粮食水分仪测的,在线的粮食密度难保证不容易测。

他这个手持的测量频率149MHZ,国内的那些好像是50MHZ的

网友B:
https://disk.yandex.ru/i/aAGvu6iyXouWsw
记得以前看过 一本书,里面讲的比较详细
可以用自动翻译翻译成中文看看 https://www.deepl.com/translator

网友C:
这个好专业

网友D:
TDR 方法测量含水量

网友E:
在线检测用微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得以前看过 一本书,里面讲的比较详细
可以用自动翻译翻译成中文看看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线检测用微波

市面上有用这种方法检测的,但是他们家的东西做的准确性并不好。

网友E:
引用 楼主:
市面上有用这种方法检测的,但是他们家的东西做的准确性并不好。

等你把它做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