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求一个芯片,输入2-4.5V,输出3.3V,可控制输出

楼主(2022-01-03):
求一个芯片,输入2-4.5V,输出3.3V,可控制输出
找了好多芯片,ME2188C33M5G,QX2304L33F,HT7733,发现这些芯片有意思,控制端是控制自己芯片是否工作。外部的电源是控制不了的,因为这种升压型的,电源的输入端和电源输出端都要添加一个正向二极管。不管EN端怎样都是要输出电压的。
这种电池稳压芯片应该很多的啊,是我孤陋寡闻了吧

应该这样描述这类芯片的功能:
当输入电压小于输出电压,En=1时,芯片处于升压模式;En=0,直通
当输入电压大于输出电压,不管En,直通

网友A:
你要用升降压电路

楼主:
当EN置低芯片关断时,输入与输出断开,芯片的工作电流
小于1 μA。当ADP2503/ADP2504工作在升压状态时,具有
负载断开功能,能将负载和电源隔离。其它主要特性包括
防止电池深度放电的欠压闭锁,以及防止启动时输入电流
过大的软启动。
这个芯片挺贵的

网友B:
就用普通的升压芯片,组成SEPIC电路。

网友C:
南芯半导体,估计有你要的东东

网友D:
看看这颗行不行

网友E:
不如弄个升压芯片,升压到6V,再用个LDO,这样选择余地就大了。

网友F:
你需要的是颗升降压控制芯片
不差钱就这颗

网友F:
国内升价压做的和TI 同款 目前来说 比较难找

网友G:
通用便宜的升压芯片,升压到3.6V,后面加个便宜LDO稳压到3.3V

网友G:
或者你目前的升降压芯片,后面加个PMOS开关,不也是可以么

楼主:
      品牌: XDS(芯鼎盛)

      型号: TX4401

      报价 5.1元,不知道有用过的没有

      谢谢大家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如弄个升压芯片,升压到6V,再用个LDO,这样选择余地就大了。

除开效率低以外,其它如你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