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教M451的Vbat引脚没接电源也有电压

楼主(2022-01-03):
如题,我有一个板在Vbat引脚上串一个电阻后接到纽扣电池,检查时发现引脚电压总是4V多,高于电池的3V,以为是电池问题,后来断开电阻一量,还是有4V电压,也就这个电压是从芯片内部出来的,不是电池的电压,想请教一下,这个Vbat引脚不是从外部供电的吗?没供电时为何还有电压呢?

楼主:
核实过了,如果不通电进去,这个脚是没有电压的,但经过一个二极管单向通电2.4V进去,这个脚的电压却是4V多,把提供的电压抬高了,难道里面有电压泵吗?

网友A:
楼主可以逐一检查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核实过了,如果不通电进去,这个脚是没有电压的,但经过一个二极管单向通电2.4V进去,这个脚的电压却是4V多 ...

你把二极管短路就不会有4V电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