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执行两条指令

楼主(2022-01-03):
stm32h755/757(m7+m4)和 LPC4322(M4+M0),这样的异构多核mcu,能在同一时间执行两条指令吗?

楼主:
就是 两个核心 能同一时间都执行各自分配的  thumb2  指令吗?

网友A:
stm32h755的m7和m4 核 有自己独立互不干扰的 PC 寄存器指针吗?

网友B:
相互互补隶属?

网友C:
当然可以。

楼主:
裸机代码是如何分配 cortex m核任务的呢?

网友B:
linux的可以创建线程 ,一个core 执行一个线程。

网友D:
mcu的裸机代码 是如何把 各自的代码分配到  m7和m4 分别执行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