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让多串口中断数据不丢失

楼主(2022-01-03):
多个串口接收,中断相互影响,导致有的串口数据丢失,有没有什么方法,让多串口中断数据不丢失

网友A:
用DMA试一下吧

网友B:
很有可能你的中断处理函数里处理的东西太多 会导致丢数

网友C:
尽量别在中断函数里处理复杂运算

网友D:
太多的话 还是跑系统好点

网友E:
跑系统最省心 了

网友F:
尽量不要在中断函数里边处理数据

网友G:
有多少个串口啊

网友H:
丢失数据有规律吗

网友:
串口本身硬件决定了,通信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丢包的问题,但是概率不高,一般都有校验机制,校验没通过申请重发。在中断里一般就接收数据,状态变化,尽量不要处理复杂的东西,特别是带延迟的,会非常容易出问题

网友I:
应该是你的逻辑有问题

网友J(2022-02-03):
别裸奔了 还是跑系统吧

网友K:
这个问题很是棘手

网友L:
把速度降下来 然后间隔加大一点

网友M:
这个现象是正常的 把间隔和顺序处理好

网友N:
处理好中断优先级别

网友O:
建立楼主跑系统

网友P:
这个问题有点大
逻辑和功能好好设计一下
任何事都有优先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