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老是复位…………

楼主(2022-01-03):
为什么老是复位…………

网友A:
硬件?软件?

楼主:
看门狗忘记关了

网友B:
初始化函数里没看到看门狗的初始化;

网友C:
中断函数里不可以清看门狗;

网友D:
建议在子程序调用的开始和结束时都清一次看门狗;(ps:copy过来的)

网友E:
应该是看门狗

网友A:
因为狗默认是开的。很多单片机狗默认是关的。

网友F:
也有可能是程序跑飞了. 不过看你解决了

网友G:
看门狗没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