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两个IP的数据时候丢包很严重

楼主(2022-01-03):
电脑的IP地址是192.168.1.100,F407ZET6板子上设置两个IP分别是192.168.1.20和192.168.1.21用的PHY芯片是DP83848,电脑软件(art-net协议的DMX512软件)发下命令用的广播模式,然后F4分别用两个IP返回命令应答用来识别设备,然后电脑软件发数据下来每秒40帧数据,每帧数据间隔25ms,每帧数据里面是8个数据包属于两个IP每个IP4个,每个数据包是512字节大小.我设置了两个网口(netif)用的是相同的MAC地址,设置了一个UDP,udp_bind函数里面设置为IP_ADDR_ANY接收数据。返回命令可以识别出设备,但是接受两个IP的数据时候丢包很严重?

网友A:
设置的两个网口用的相同的MAC地址行不行?

网友B:
可以用相同的mac地址

楼主:
想问一下一个网口能设置两个UDP吗?

网友C:
可以设置两个udp

楼主:
电脑在几个ms内发4K数据下来是不是很多数据就来不及接收?

网友D:
丢包和你的处理策略有关

楼主:
也就是说我设置一个网口就可以然后给这个网口设置两个UDP分别属于两个IP地址

网友B:
发送数据间隔改大点看看

楼主:
可以
只要你愿意,一个网口多个mac地址也是可以的

网友E:
你可以分层找丢包原因
先看线路上有无丢包
再看mac层有无丢包
然后ip层
最后应用层

楼主:
设置网口时候有IP地址,给网口绑定两个UDP有两个IP,只有一个IP和网口的IP一样,现在测接收的数据只能接到与网口IP相同的,而且用两个IP向上发数据时候好像置于与网口IP地址相同的才能发送成功

网友F:
看下你电脑的arp表吧

网友G:
估计你的协议栈不支持多IP

楼主:
线路上有没有丢包

网友H:
多IP后来设置好了吗,能说一下怎么解决吗

网友I:
缓冲区没有做好?

网友J:
是不是框架搭建的不合理啊

网友K:
一个的时候丢包吗

网友L:
跟上位机可能有关系吗

网友M:
跟mac地址没啥关系吧

网友I:
是不是pc机堵塞厉害

网友N:
不懂以太网的问题啊

网友O:
是不是你的协议栈不支持多个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