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不会进入到硬件中断

楼主(2022-01-03):
结构体指针初始化的问题:
我定义了一个结构体:
typedef struct
{
        float Test[10];
        u32 addr;
        u16 Count;
        u16 Safe_Cnt;
        u16 Danger_Cnt;
        u16 Year;
        u8 Month;
        u8 Day;
        u8 Hour;
        u8 Minute;
        u8 Seconds;
        u8 TestResualt;
        u8 TestState;
}RecordStruct; //共59个字节

RecordStruct *OutData;

初始化的时候给他分配内存:
OutData = (RecordStruct*)malloc(sizeof (RecordStruct));
这样调试程序的时候总是会在初始化分配内存的时候进入硬件中断,错误提示是“IMPRECISERR"不精确数据总线错误,但是如果我定义的时候将结构体中的最后一个字节“u8 TestState”去掉的话程序就能够正常执行,不会进入到硬件中断,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跟下malloc函数看下,是不是bss段内存空间不够啦

楼主:
如果BSS段不够的话,编译应该会提示错误吧,我的编译没有问题

网友B:
模仿232提高电压

网友C:
你的代码给bss分配的空间有多大,看你的现象像是只要malloc超过某个长度就出问题。

网友C:
如果可以的话  你看下malloc函数的返回是不是失败了,成功之后再使用这段内存,没成功就是用肯定会有问题。

网友D:
你让那个分配内存大小+1试试。

网友E:
是对齐的问题吧。

网友D:
结构体空间够吗

网友F:
有可能是空间不够了

网友B:
总中断开启了吗

网友C:
用示波器看看能有这个波形吗

网友G:
没有遇到过这种错误

网友H:
看不好这个问题

网友I:
就这几个字节还需要使用malloc函数?我看你是闲的。

网友J:
单片机编程中,如果没一定功力,就不要用动态内存

网友:
我也感觉是对齐的问题,实在不行直接初始化结构体,别自己给他分配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