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I的座子是40脚的 89E52AP是PLCC 44脚的 应该怎么弄呢

楼主(2022-01-03):
UI的座子是40脚的  89E52AP是PLCC 44脚的  应该怎么弄呢

网友A:
没弄过那种

网友B:
U1可以烧录MPC89E52AP的

网友C:
只是需要个PLCC-44的转座

楼主:
到哪找呢

网友D:
联系代理或是原厂技术支持人员协助。

网友E:
如果只买了座子,可以找代理或原厂要一个转接板,焊上去可以用

网友F:
如果是连板子一起买的,它一定是40转44的,直接插在U1上能用.

楼主:
OK,我找着看

网友G:
市场上有标准的卖,PLCC44--DIP40

网友A:
转接一下

网友H:
转接板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I(2022-02-02):
有引脚转接的吗

网友J:
这个是标准封装的转接

网友K:
如何确保引脚兼容性呢

网友L:
没有兼容性吧

网友M:
那岂不是有些引脚就忽略掉了吗

网友N:
其实也可以自己做一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