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块内部定义仅限此模块使用的局部变量

楼主(2022-01-03):
C语言允许在模块内部定义仅限此模块使用的局部变量,如
void 函数(void){
      ....
      {
          char a;
          ....
      }
      ....
}
但是比较少看到有人这么做,不知是不是习惯的原因。
假如一个函数中有多个部分用到相同类型的局部变量,并且每个部分是按先后顺序相互独立的,如按照一般习惯写为:
void 函数(void){
      char a;
      ...

     //部分1
      a = ...;  //初始化a
      {
          ... = a;
          a = ...;
          ....
      }
      ....
      //部分n
      a = ...;  //初始化a
      {
          ... = a;
          a = ...;
          ...
      }
}
如果写成如下:
void hanshu(void){

     //部分1
      {
          char a;

          ... = a;
          a = ...;
          ....
      }
      ....
      //部分n
      {
          char a = ...;  //初始化a

          ... = a;
          a = ...;
          ...
      }
}

楼主:
我感觉如第二种写砝比较容易读,很容易知道a的作用范围,而读第一种写法时还要考虑一下a的作用范围。所以俺认为第二种写砝比第一种写法好。大家认为这两种写法孰优孰劣呢?

网友A:
似乎第二种好些,不过很少有人使用。

网友B:
不提倡用作用域区分同名变量吧

网友C:
除了for里的i, j, k

网友D:
楼上正解

网友E:
第二种思路明确,这都是关于变量的作用域

网友F:
短的函数无所谓,长的就该分成几个函数了!

网友G:
第2种方法得非常小心。

网友H:
至少我在VC中发现过严重错误。

网友I:
用第二种写法的话,在我们这里你可以走人了

网友D:
要是在while里不就完了啊是不是啊

网友J:
第二种方式,后果灰常严重!

网友K:
第二种方法 如果放在长区域里面的话 几乎就不能区分这个a是属于哪个区域的,要翻很长的代码才能确定a的作用范围 ,会被人骂死的!

网友L:
最好还是用一看名字就明白的变量,不要依靠读代码才能明白

网友M:
简单变量只能用于约定成俗的变量,i,j,x,y这类

网友N:
有个编译器根本就不支持第二种方法,比如Keil for 51.
一般情况下也不会存在你说的情况,因为一般而言,函数都不超过20行。

网友O:
把多个功能混杂在一起编写成很长的函数,肯定是不好的习惯。

网友P:
第二种有些编译器会认为是语法错误的,

而且那样写要清楚此变量的作用,一旦中途有任何改动,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网友Q:
并且也不利于函数调用操作,比如中断处理时要明确此时的变量位置

网友R:
第一种写法,在很多编译器里会出错(不是提示编译错误,而是运行时错误)。尽管标准的C,是允许这么做的,当变量名不同名时也不会有问题。可重名后,就有编译器会出错。

网友S:
我就大量使用啊,习惯了就好

网友T:
看个人习惯

网友U:
有没有比较细致的讲解过程?

网友V(2022-02-02):
只是感觉这么做不太好

网友W:
我觉得不会认为是语法错误

网友X:
这种应该不是语法错误

网友Y:
感觉最好不要这样写代码

网友Z:
这样写容易把自己都给写乱了

网友AA:
可以这样做  但是最好不要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