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MA805-24加对管负载后电压被拉低了呢

楼主(2022-01-03):
为什么我的MA805-24加对管负载后电压被拉低了呢

网友A:
最好是贴上你的原理图

网友B:
电压拉低一般电源功率过小

网友C:
或是负载功率过大造成

网友D:
跟功率应该有关系

网友E:
上个原理图,问题能更清晰/

网友F:
有可能接地短路了,这个需要看原理图再分析

网友G(2022-02-02):
请问什么叫做对管负载啊

网友H:
实测一下电流是多少

网友I:
理论上的负载是多大啊

网友J:
估计是功率不够了

网友K:
供电的芯片有米有发热啊

网友L:
用的是dcdc芯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