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的并联电容选用有什么讲究吗

楼主(2022-01-03):
晶振的并联电容选用有什么讲究吗

网友A:
你用的IAR吧,我用的STVD应该不可以

网友B:
是不是可以用贴片的小电容?

网友C:
谁跟你说过“必须”用插装磁片电容的?

网友D:
要求符合晶体所需要的谐振电容大小要求(含PCB分布电容),具有稳定性。一般用陶瓷,COG的表贴陶瓷最好

网友E:
选用什么样的电容我不太清楚但是要选匹配的电容我就有话说了。
晶振的匹配电容的主要作用是匹配晶振和振荡电路,使电路易于启振并处于合理的激励态下,对频率也有一定的“微调”作用。正确选择晶振的匹配电容,关键是微调晶体的激励状态,避免过激励或欠激励,前者使晶体容易老化影响使用寿命并导致振荡电路EMC特性变劣,而后者则不易启振,工作亦不稳定,所以正确地选择晶体匹配电容是很重要的

网友F:
选择合适又要于晶振比较匹配才是合适的。这里请注意P1于电容的匹配符合于p1=c1*c2/c1+c2+p2【这里的 P2是一般是3~5p的一个值】

网友B:
对于晶振,并联电容主要稳定起振

网友G:
晶振起振后的频率准确与否,和选取的C1,C2有关系

网友H:
计算公式如下:CL=C1*C2/(C1+C2)+5pF

网友I:
石英晶振DIP插件系列一般的常规16pf~22pf

网友B:
同是16MHZ的晶体谐振器,其负载电容值有可能不一样

网友J:
正常情况下你的电容应该配到20PF左右配晶振12.5PF

网友K:
5-33pf都可以

网友L:
几乎所有的单片机这两个电容都是30P

网友M:
晶振的电容也是按照不同的晶振类型所制造的

网友N:
一般20~33pF,推荐使用22pF。

网友O:
需要配合两个瓷片电容,一般15pF~33pF

网友P:
有说明书建议你选择晶振的负载电容是多少

网友D:
与晶振规格要求的负载电容要求相吻合有直接关系

网友Q:
一个12M晶振的负载电容为12.5PF

网友A:
算出的CL值要与晶振规格要求的负载电容尽量接近才能获得晶振的标称频率的振荡频率.

网友R:
一般用的是15P和30P

网友C:
贴片晶振的相对应负载电容比较低,一般是7pf~16pf.

网友S:
频率由晶振决定~ 15P可以的

网友L:
晶振的作用不同,材料不同,型号不同

网友B:
1、高频晶振,30pF; 2、低频晶振,100pF

网友T:
电容是根据晶振负载电容来确定的

网友U:
这个应该是和布板,布线有关系吧,别的没有啥太大的关系了。

网友V:
晶振电路形式很多,有的不用电容,有的并联一个电容

网友W:
晶振旁边接的两个电容,作用是负载频率不同决定振荡器的振荡频率不同

网友X:
容值大小影响振荡频率高低。

网友Y:
晶体的匹配电容,容量一般在 20 ~ 30pF

网友Z:
标称频率相同的晶振,负载电容不一定相同

网友AA:
要根据晶振的规格和电路中的因素来确定

网友AB:
要求高的场合还要考虑ic输入端的对地电容。

网友AC:
在外接负载电容时测定的频率

网友AD:
C=(C1XC2)/(C1+C2)-C其他 c1与c2一般相等

网友AE:
电容只是保持这个固定的电压值

网友AA:
负载电容值有可能不一样,如10PF,20PF

网友Z:
作用是把电能转换成其他形式的能。

网友Y:
并联振荡电路,晶体呈现感性

网友X:
两个电容相当于晶振的负载电容

网友W:
普通单片机的晶体振荡器在并联谐振状态下工作

网友V:
都是根据电路需要设计的

网友AD:
一般电路里晶振旁边都接了两个电容

网友AC:
与他的负载电容和外部其他电容有关

网友AB:
根据晶振的规格和电路中的因素来确定

网友AE:
晶振的频率就是在它提供的负载电容下测得的

网友AF:
北京杰地亚  支持 支持

网友AF:
  1. <A >北京杰地亚
支持 支持

网友AF:
http://www.jwdg.com.cn  支持 支持

网友AG(2022-02-02):
是的 我觉得是有相关算法的

网友AH:
手册让接多少就接多少

网友AI:
是的 这个电容是 有要求的

网友AJ:
都和什么有关系呢

网友AK:
不是这个范围的都可以 有的要求比较的严格

网友AL:
我看还有推荐15p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