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做过汇编里面嵌入C的吗

楼主(2022-01-03):
有做过汇编里面嵌入C的吗

楼主:
单片机的程序c里如何嵌入汇编啊?需要哪些注意的格式吗?
    或者汇编里如何嵌入c?需要什么样的具体格式啊?坐等高手的指点

网友A:
没听说过在汇编里面嵌入C的

网友B:
倒是可以在keil c中嵌入汇编的

网友C:
格式
        #pragma  ASM
           ;Assembler code here
           #pragma ENDASM

网友D:
在Project窗口中包含汇编代码的C文件上右键,选择“Option for....” 点击右边的“Generate Assembler SRC file ” 和“Assembler SRC file”, 使检查项由灰色变成黑色(有效)。

网友E:
把keil\C51\LIB中的C51S.lib添加到工程中来。

编译即可生产目标代码。

网友F:
来个简单的例子呗

网友G:
#include<reg51.h>

void sub_fun(void)

{

         P2 = 1;

        #pragme asm

         MOV R7,#10

DEL:

         MOV R6,#20

         DJNZ R6,$

         DJNZ R7,DEL

         #pragma endasm

        P2 = 0;

}

网友H:
这是C语言里嵌入汇编吧。

网友I:
C里面嵌入汇编可以 汇编里面嵌入C不行

网友J:
汇编里面嵌入C 也可以,前提是要懂得C的编译规则,尤其是传参与返回的部分。其实这是相通的。

网友K:
汇编里嵌入C,能编译吗?

网友L:
可以的,我做的一个项目就是汇编里面嵌入C 代码的,但是我没有进行传参数。

网友M:
楼上不要混淆概念,汇编程序调用C函数,是“混合编程”(自己去度娘查),而嵌入代码,虽然没有标准说法,但通行的理解是有两种代码存在于同一个文件,分别是主体代码(比如C)和嵌入代码(比如汇编),嵌入的代码的语法没有在主体代码的规范里具体定义,而这个文件必须使用主体代码的代码转换工具(比如C编译器)进行目标码生成。

网友N:
汇编不能嵌入C,只能在C嵌入C汇编。

网友O:
我一般在c里面,把变量@一下,固定变量所在的存储器,然后直接在汇编里面调用c。

网友P:
为啥要嵌入?  用C写好之后在汇编里进行调用即可。

网友Q:
牛人来写汇编和C语言

网友D:
使用汇编编写.S文件,调用C函数

楼主:
内联汇编使用“__asm”(C++)和“asm”(C和C++)关键字声明

网友R:
现代编译器有大量的优化手段

网友H:
汇编语言能尽可能多的使用cpu内部的寄存器进行运算

网友S:
兼顾易用与效率

网友E:
汇编语言和机器语言,是一一对应的。

网友T:
使用__asm关键字

网友U:
用import,该标识符表明要调用的函数为本模块外部定义的

网友V:
在C语言中会嵌入汇编语言?

网友W:
export标识符表示本模块中定时的符号可以为外部模块使用

网友W:
肯定汇编性能高。

网友E:
那要看具体情况了

网友X:
不同编译器嵌入汇编的方式不一样

网友Y:
一般都是C语言嵌入汇编,为什么要用汇编嵌入C语言呢?

网友M:
这个没有用过呢。

楼主:
C调用汇编,汇编调用C?

网友B:
在汇编包含C的头文件文件

网友H:
比如寄存器优化,乱序优化

网友I:
C语言的效率也可以的。

网友M:
除了语言本身,还要看程序的结构、逻辑如何

网友S:
汇编可以直接操作硬件

网友L:
C语言与汇编语言混合编程应遵守的规则

网友I:
这个有什么意义,我的意思是嵌不了

网友Z:
汇编里边嵌入c?这样嵌入有何意义?c中嵌入汇编是涉及到处理器的一些操作时嵌入后比较方便,并且C为高级语言嵌入低级语言能说过去,汇编中嵌入c就有点扯蛋了!表示不行

网友AA:
做过很容易,主要是进入的接口地址和内存地址。

网友H:
嵌入C简单,
比如
有C函数
void asm_call_c(void)
{
....
}

汇编里调用就可以了
extrn code (asm_call_c)

call  f1
call f2
call asm_call_c
...

这只是个最简单的例子,搞清楚参数传递规则,返回值传递规则,函数命名规则就差不多了,这可以参考KEIL手册

网友AB(2022-02-02):
没做过这样的

网友AC:
楼主想要实现什么功能呢

网友AD:
以哪种语言为主呢

网友AE:
在c里面,把变量@一下,固定变量所在的存储器,然后直接在汇编里面调用c

网友AF:
我感觉在C里边有两句汇编还是可以的

网友AG:
汇编能嵌入C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