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中颖是否有简易的下载工具

楼主(2022-01-03):
中颖是否有简易的下载工具

网友A:
是啊,比如可DIY的并口,串口

楼主:
是啊,一个U口的卖300元

网友B:
嗯,太贵不适合评估

楼主:
啥时推出的?

网友C:
好几年了

网友D:
300还行吧

网友E:
SLAB,支持JTAG和ISP烧录,支持联机和脱机烧录

网友F:
三种烧录电压选择(内部电源5V/3V和外部),

网友G:
支持自动烧录功能

网友H:
当烧录完一个IC后,去除IC,在将新IC放在烧录座上并按上,就会自动烧录。

网友I:
大部分芯片支持串口ISP,一条串口线就可以烧录了。

网友A:
少部分只能从JTAG口烧录,比如166A,就至少需要一个slab了,几十元而已,几百的那是JET51

网友J:
支持串口的可以用TTL转换器烧,JTAG口就没办法了。话说300块很多吗?

网友K:
怕是楼主没接触过一些日系MCU,动不动就几千几万的,这还不算,可能还要签署“卖身契”,保证不用于军工或其它没经过原厂同意的产品

网友L:
中颖的ISP51烧录软件就可以用

网友M:
某宝上买个便宜点

网友N:
中颖的想法和做法很难理解,以前的ISP51下载软件,可以串口下载,很方便实用,价格也很低,一个USB串口线而已,以前的JET51/SLAB,这些工具,官网都找不到了,不知道是怎么想的。JET51不支持64位操作系统,也认了,JRT51A支持,关键是SLAB2,现在WIN11竟然不支持了,提示USB通信错误,也没人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