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所有discovery上带的stlink都是可以通用的是吗

楼主(2022-01-03):
请问所有discovery上带的stlink都是可以通用的是吗

网友A:
是可以的,ST-Jlink是通用的

网友A:
避免版本低不支持F7, 可参考【用JLINK和自带STLINK给STM32F429 Discovery 烧录】资料

网友B:
NUCLEO-F7板上集成的ST-Link与其它NUCLEO板上的ST-Link是完全一样的,STM32F407 Discovery上的ST-LINK烧F7的片片应该更没问题。只要固件版本不太低就行。

网友C:
官方开发板上的st-link都是通用的,好像都是V2版本

网友D:
以前我成功的在STM32F0XX STM32F10X STM32F2XX 上测试过, 但是 一直无法连接到STM32F4XX  一直提示“无法计算的FLASH”

网友E:
楼上后来找到原因了吗

楼主:
Nucleo的比较好,比Discovery的好。

网友F:
都可以通用,NUCLEO上的都可以通用。

网友G:
通用的,除此之外还可以用在其他板子上面作为调试。

网友H:
V2的话是都通用。

网友I:
是的  是通用的

网友J:
都可以通用的

网友K:
当然是可以通用的了

网友L:
是的  自己看电路都是一样的

网友C:
楼主可以自己试试

网友M:
当然是通用了

网友N:
STLINK都是可以通用的

网友O(2022-02-20):
stlink可以单独用的。

网友P:
你说的 是jlink吗

网友Q:
是的,通用的。

网友R:
好久没有看到discovery的板子了。

网友S:
stlink可以单独使用的。

网友T:
stm32的开发板都是赠送一个下载器的。

网友U:
对的,通用的

网友V:
这个仿真器而已,为啥不通用啊

网友W:
当然了,都是支持STM32和STM8的

网友X:
我没太理解你说的是啥意思,不过一般都是通用的

网友Y:
通用你指的是什么?烧录方法是通用的么?

网友Z:
是通用的,都可以烧录的

网友AA:
应该是通用的吧,disco的开发板我没几个

网友AB:
都可以正常用的啊,所谓的通用是指的什么呢?

网友AC:
是可以用的,但是你说的通用不是很懂

网友AD:
可以,通用的,都可以烧录ST的全系列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