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2515导致MCU复位

楼主(2022-01-03):
使用CAN控制器MCP2515,在没接can总线外设时,MCU主动上传消息,MCU会重启

网友A:
接外设是好的?

楼主:
好的,用的收发器是TJA1042,外部的终端电阻120ohm,不接外设去掉终端电阻状态也是好的

楼主:
请问是哪里配置问题吗?

网友B:
是不是就是这样的,要不要从接口上找解决方法。

网友C:
MCU会重启?是MCU自己掉到什么陷阱了吧

网友D:
MCU 有 BUG 啊, 外部硬件都能复位

网友E:
这个肯定和MCU没关系,好好检测一下你的软件逻辑吧

网友F(2024-08-01):
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