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INT0中断

楼主(2022-01-03):
//INT0中断  由P3.2引脚产生
void int_0() interrupt 0 using 0
{
     FINT0=1;
}
我看源码的时候注释里面说INT0中断是由P3.2引脚产生的,在主程序里面并没有用到P3.2引脚,然后我就在主程序里面加了一行P3^2=0;果然执行INT0中断了,奇怪!

网友A:
为什么是P3.2而不是其他引脚。。。。

楼主:
这里的INT0到底是什么功能?

网友B:
你没查查相关的资料?

网友C:
P3^2=0 让 P3.2 管脚为 0,因此也触发了 INT0 中断。

楼主:
我有查过相关资料,只说interrupt 0 using 0的0是外部中断然后使用第0组寄存器,不明白

网友C:
51单片机的P3口有第二功能的

网友D:
P3.2这个是根据你硬件来定义,你要看你单片机硬件电路图

网友E:
51单片机的P3口有第二功能如P3.0串行数据接收;P3.1串行数据发送;P3.2外部中断0引脚;P3.3外部中断1;P3.4定时器0外部时钟;P3.5定时器1外部时钟;P3.6外部存储器写;P3.7外部存储器读

网友F:
51单片机中有4组工作寄存器(R0--R7)地址分别是(00H-07H;08H--0FH;10H-17H;18H-1FH)通过PSW寄存器的RS0,RS1控制位来切换。

网友G:
中断的意思可以理解为插队,暂停当前正在执行的程序而去执行中断程序。
INT0是外部中断,有低电平触发和脉冲触发,当中断触发时就执行一次中断程序。

网友H:
连中断都解释了,瞧,多认真

网友I:
KEIL里边interrupt关键字后边的数字是几那么中断入口就是8n+3,using关键字是指定寄存器组的,这样可以快速处理中断,如果不用这个关键字每次进中断都要保存八个寄存器组

网友J:
需要比较主循环使用的寄存器段

网友K:
没有配置成输入?

网友L:
需要查一下相关的资料,这样才会有一个更加清晰的认识的。

网友M:
功能就是这么定的,人为设定的

网友N:
这是外部中断,INT0低电平有效,你给P3.2置低,当然产生中断。

网友G:
P3.2是单片机芯片规定的,当在单片机程序设置时将外部中断0打开时,单片机检测到P3.2有相应的电平(低电平或负脉冲沿)时,单片机自动中断当前程序运行,跳到中断函数

网友O:
没感觉到奇怪啊,很正常啊

网友P:
你给它中断了,它当然要响应你了,很听话的

网友Q(2022-02-04):
应该是有的 估计楼主没找到

网友R:
外部中断当然正常了

网友S:
外部中断,INT0低电平有效

网友T:
功能就是这么定的啊

网友U:
using关键字是指定寄存器组的,这样可以快速处理中断

网友V:
本来就是低跳变产生中断  你给了P3.2置低,当然产生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