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搞一个开关电源

楼主(2022-01-03):
用stm32 的PWM能不能驱动mos管做成一个开关电源,程序控制输出5V,3.3 ,1.8V电压

网友A:
完全可以啊,看你怎么设计了

网友B:
用32有点浪费,有这种PWM产生的芯片啊

网友C:
应该是可以,在通过STM32的AD采集反馈电压来控制PWM的输出

网友D:
Pwm +驱动电路 如果能控制外部电压的变化,我想可以

网友E:
楼上说的 是要加检测信号
但这电路不是有现成的电路 这样弄是不是 自己找麻烦吗?

网友F:
这个有点浪费不

网友G:
响应速度,抗干扰能力可能会有问题。

网友A:
可以
M3有几个支持

网友H:
STM32的电源谁提供?

网友I:
一般用PWM来驱动电机这种器件吧,用来做电源太浪费了,而且如楼上说的,不稳定

网友J:
当然可以了  可以用8脚的 这样就不浪费了

网友K:
当然可以了

网友L:
可以的啊,使用ST的芯片做个可调电源

网友M:
这个没问题的,你可以看看ST新出的G4,就支持

网友N:
不仅仅是通过程序,还有硬件支持才行

网友O:
现在很多芯片都支持I2C调输出电源电压电流了

网友P:
这么做的人有很多很多,我觉得是可以支持和实现的

网友Q:
当然可以啦,你用PWM实现调制,给电源芯片一个频率,它会输出不一样的电压的

网友R:
做连续可调才有意思,如果固定几个电压,还不如用电源芯片直接输出呢

网友S:
开关电源好像都是直接电路搭建的,不用MCU也行的

网友T:
这个没试过,但是听说也是可以实现的,你可以试试

网友U:
没问题,可以实现,但是用PWM还是其他协议你得看你的电路选择

网友V(2022-02-04):
当然可以这么做了

网友W:
可以用PWM实现调制

网友X:
还可调节占空比呢

网友Y:
这样做挺方便的他调节起来也容易

网友Z:
对幅值有要求吗

网友AA:
同时控制不同电压输出吗

网友AB:
ST的G4系列专为电源应用而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