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程序没有发生复位

楼主(2022-01-03):
SH88F516
我在下载程序时候,将OP_WDT和OP_WDTPD都选择在Enable状态, 但是我程序中没有对RSTSTAT寄存器操作,但是程序没有发生复位。

网友A:
你这是属于软复位操作吧,需要对寄存器进行配置才可以的。

网友B:
没遇到过

楼主:
想问一下这是什么原因, 系统采用内部16.6MHz时钟工作。

网友C:
楼主是说下载完程序后,MCU没有自动复位?

网友D:
你是想说使能了看门狗,结果没起作用?

网友E:
不可能,我用过很多,肯定可以复位,肯定是程序问题,或者你验证方法不对

网友F:
应该不会吧,是不是哪里设置不对

网友G(2022-02-04):
这是一种软复位的方式是吗

网友H:
肯定可以复位的

网友I:
这个是硬件复位还是软件复位啊

网友J:
基本上就是程序问题

网友K:
为什么需要自动复位呢

网友L:
需要如何进行验证呢

网友M(2024-04-07):
看门狗定时器的配置可能设置了较长的超时时间,因此即使程序暂时停止运行或进入死循环,看门狗定时器也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触发复位。你需要检查看门狗定时器的配置,确保它设置了一个合理的超时时间。

网友N:
程序逻辑问题

网友O:
可能是烧写配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