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内置上拉电阻

楼主(2022-01-03):
我用msp430具备内置上拉电阻,不知道32有没有

网友A:
GPIO处于输入模式下,下拉输入和上拉输入的相关配置如下图所示。需要注意的是,下拉输入和上拉输入是通过端口输出寄存器GPIOx_ODR来区分的。

网友B:
因此,在进行上拉/下拉输入配置时候,虽然对GPIO进行的关于输入的操作,但是仍要对和输出相关的寄存器ODR进行配置。

网友C:
虽然GPIO_Mode中区分了上拉输入模式GPIO_Mode_IPU和下拉输入模式GPIO_Mode_IPD,如下图所示,但是在GPIO初始化配置时候仍然需要对ODR寄存器进行设置,如上述的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0);操作。

网友D: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PA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D; //PA0 下拉输入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0);       //PA0 下拉 ODR=0

网友E:
GPIOA->CRL&=0XFFFFFFF0;  //PA0 清除之前设置
GPIOA->CRL|=0X00000008;  //PA0 输入
GPIOA->ODR|=0<<0;      //PA0 下拉

网友F:
好像是可以的

网友G:
当然有了啊

网友H:
ST的可以实现上拉下拉的配置的

网友I:
一般可以有的,但是上拉不是很强,如果需要强上拉还得外置

网友J:
这个STM32是有上拉输出的

网友K:
这个可以通过程序配置,我听说是有上拉的

网友L:
32也有吧,有上拉下拉的配置呢

网友M(2022-02-04):
当然是有的啊

网友N:
那为什么还经常外接呢

网友O:
那是因为需要强上拉

网友P:
如何确定需要的是强上拉还是弱上拉啊

网友Q:
这个说不好 所以最好就是留下电阻位

网友R:
GPIOA->CRL&=0XFFFFFFF0;  //PA0 清除之前设置     第一次知道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