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请问CAN的波特率会和单片机芯片本身有关吗?

楼主(2022-01-04):
请问CAN的波特率会和单片机芯片本身有关吗?以前用的STM32F103再加上CAN模块波特率可以到5KB,现在换成STM8S208C8T6了,同样的CAN模块,低于20KB 就不通了,没有数据返回,STM8S208C8T6can通信波特率最小支持多少?

网友A:
这个问题

同样问一下,系统时钟和单片机本身有关么?
再问一下,波特率,和系统时钟有关么

网友B:
这个跟芯片时钟固然有关系,但支持到1Mbit/s是有保障的。

关于CAN,,在STM8的参考手册里有这样一句提醒:

同步段 + 位段1+ 位段2的时间不得小于 5个 Quanta时间。

网友C(2022-02-04):
当然是有关系的

网友D:
在一定的范围内有保证

网友E:
stm32不需要注意这点是吗

网友F:
城主的提醒很关键

网友G:
这个速度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H:
在一定的范围内有关系

网友I(2023-03-03):
可以试试回环模式是否正常

网友J:
跟时钟芯片是有关的

网友K(2024-04-05):
不影响线路正常工作

网友L:
其定义为温度每升高1℃时电阻值发生变化的百分数

网友M:
最常见的是用它们来创建PCB独立模块,比如Wi-Fi、蓝牙或者核心板模块,

网友N:
让电子产品电路免受瞬态雷击浪涌与ESD静电的损害。

网友O:
固有的ESD钳位二极管。

网友P:
不打坏仪器内部

网友Q:
具体采用灌封胶的种类的性能参数,主要看对电源模块的灌封用的胶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