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H7 SPI 速度配置为80M时,读写数据不对。

楼主(2022-01-04):
一个16位的ADC SCLK 周期为12.5ns。那么SPI的频率最低是80M。。
我把SPI3的MISO和MOSI连在了一起。
时钟和SPI配置如下:
遇到的问题是。当BaudRatePrescaler为8时(20M),可以正常读写,收发的数据也是对的。 当BaudRatePrescaler为2时(80),SPI读写函数返回值错误。后来把SPI的IO都调整为VeryHigh,读写返回值OK。。但是读写的数据不错。发送0x12 0x34 收到数据是0x1B 0X3A.

网友A:
你这个SPI 数据口不是配置成16 bits 模式吗?  为啥使用单字节收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