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求助] STM32MP157F-DK2 tsv下载错误

楼主(2022-01-04):
问题
  • 按照官网教程 Getting_started 操作测试开发板
  • 进行到使用 CubeProgrammer 下载 STM32MP1 OpenSTLinux Starter Package 至SD卡时下载错误
操作过程
  • 设置开发板启动模式
  • 重启开发板
  • 连接CubeProg
  • 选择.tsv文件 FlashLayout_sdcard_stm32mp157f-dk2-trusted.tsv
  • 选择Binaries path
  • 下载
  • 听到USB设备弹出提示音
  • CubeProg报错
CubeProg 输出的错误信息(部分)
  • ...前面省略
  • 11:50:11:906 : sending a set alternate setting request with index: 2
  • 11:50:11:906 : Memory Programming ...
  • 11:50:11:906 : Opening and parsing file: fip-stm32mp157f-dk2-trusted.bin
  • 11:50:11:908 : File : fip-stm32mp157f-dk2-trusted.bin
  • 11:50:11:908 : Size : 1090807 Bytes
  • 11:50:11:908 : Partition ID : 0x06
  • 11:50:11:908 : Download in Progress:
  • 11:50:11:908 : Size : 1090807 Bytes
  • 11:50:11:908 : sending packet nbr: 0
  • 11:50:11:909 : DFU status = 0
  • 11:50:11:909 : DFU State = 5
  • ...中间省略若干灰色输出信息
  • 11:50:11:970 : sending packet nbr: 121
  • 11:50:11:971 : DFU status = 0
  • 11:50:11:971 : DFU State = 5
  • 11:50:11:971 : sending packet nbr: 122
  • 11:50:15:891 : libusb control transfer error [-7] : LIBUSB_ERROR_TIMEOUT
  • 11:50:15:891 : Error: failed to download Segment[0]
  • 11:50:15:891 : Error: failed to download the File
  • 11:50:15:926 : Error: Download partition 0x06 failed
  • 11:50:15:967 : Error: TSV flashing service failed
  • 11:50:16:594 : Warning: Connection to device 0x500 is lost
  • 11:50:17:396 : Disconnected from device.
  • 11:50:17:397 : STLinkUSBDriver.dll loaded
STlink 输出的信息
  • U-Boot 2020.10-stm32mp-r2 (Oct 05 2020 - 15:15:32 +0000)
  • CPU: STM32MP157FAC Rev.Z
  • Model: STMicroelectronics STM32MP157F-DK2 Discovery Board
  • Board: stm32mp1 in trusted mode (st,stm32mp157f-dk2)
  • Board: MB1272 Var4.0 Rev.C-02
  • DRAM: 512 MiB
  • Clocks:
  • -MPU : 800 MHz
  • -MCU : 208.878 MHz
  • -AXI : 266.500 MHz
  • -PER : 24 MHz
  • -DDR : 533 MHz
  • WDT: Started with servicing (32s timeout)
  • NAND: 0 MiB
  • MMC: STM32 SD/MMC: 0, STM32 SD/MMC: 1
  • In: serial
  • Out: serial
  • Err: serial
  • Net: eth0: ethernet@5800a000
  •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1 0
  • Boot over usb0!
  • partitions : Writing GPT: success!
  • done
  • Erasing fip on mmc 0: done
  • DFU alt info setting: done
  • crq->brequest:0x0
  • crq->brequest:0x0
  • UPLOAD ... done
  • Ctrl+C to exit ...
  • DOWNLOAD ... OK
  • Ctrl+C to exit ...
  • UPLOAD ... done
  • Ctrl+C to exit ...
  • UPLOAD ... done
  • Ctrl+C to exit ...
  • DOWNLOAD ... OK
  • Ctrl+C to exit ...
  • UPLOAD ... done
  • Ctrl+C to exit ...
  • UPLOAD ... done
  • Ctrl+C to exit ...
其他
  • 供电使用树莓派5V3A电源适配器,未提示电流不足
  • SD卡原装16G与另一张32G均试过
  • 换第二台计算机错误同样
想问一下各位是什么问题

网友A(2024-09-23):
请问下楼主这个下载问题解决了么,我这有个STM32MP135的板子也遇到类似问题了

网友B(2024-12-31):
电源电压是否稳定?

网友C:
硬件连接是否有问题

网友D:
更新固件版本

网友E:
尝试将开发板连接到另一台计算机或不同的USB端口上,以排除计算机或USB端口的问题。

网友E:
SD卡的兼容性问题或损坏可能导致下载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