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W与MOS管共源发热

楼主(2022-01-04):
STC15W单片机产生PWM 有 MOS管驱动:一上电,单片机就发热,但单片机单独供电,工作正常。换用F32芯片就不会这样,这是什么原因?
考虑成本,不可能一个电路,两个电源,也不可选用高昂的32 芯片。

xch
你的电路图是国家机密吗?

网友A:
上电路,发热时示波器看MCU电源。

网友B:
你的电源滤波电容呢?

网友C:
驱动输出不该串联电容。直接驱动,短路电容。

网友C:
MOSFET 可能击穿。

网友D:
你的描述,应该是驱动干扰MCU发热问题,加二极管电容隔离一下MCU电源.

网友E:
STC的VCC上并联一个电解电容(具体多大自己尝试,470uF以上)可解决,之前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STC的VCC上并联一个电解电容(具体多大自己尝试,470uF以上)可解决,之前遇到过。 ...

谢谢您的回复,确实是这样,接了一个1000uf的电容,工作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驱动输出不该串联电容。直接驱动,短路电容。

为了得到更纯净的PWM信号,电容还是要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了得到更纯净的PWM信号,电容还是要的

不知道你说的“纯净”。
估计再怎么“纯净”,经过电容失真后已经不是所谓的PWM信号了

网友F:
Q1栅极驱动不足, 没有饱和. 导致发热.
电容是防止单片机死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说的“纯净”。
估计再怎么“纯净”,经过电容失真后已经不是所谓的PWM信号了 ...

电容只是一个隔值的作用,不要照样可以

楼主:
VCC 与GND间接一个680~1000uF的电解电容,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G:
单片机使用高PSRR的LDO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电容本来就要接。但接了这个电容仍然存在风险,电容100nF要串联电阻,或者100nF改用电阻,否则电容10 ...

谢谢,你的建议,我试试

网友I:

外挂pwm芯片,GP7305 DPC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