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5打开GD官网的例程报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2-01-04):
打开后报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没有添加这个头文件路径

网友B:
找不到头文件,自己添加路径就好了啊,这错误能解决

网友C:
楼上大大是怎么看到楼主的截图是啥的,我啥都看不到,一团浆糊

网友D:
project-------》manage----------》migrate to version......

网友E:
看不清图

网友F(2022-03-08):
变更了例程里的文件目录,需要重新加载一下。

网友G:
图片的现象是是安装出现的,还是用了一段时间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