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识开发板

楼主(2022-01-04):
收到邮件后马上联系购买了,第二天就收到的开发板,开发板是10月份生产的,相当的新了。

        开发板实物图如下:

楼主:
第一件事就是到活动界面下载了开发板资料:

        第一部分:GD32L233C-START评估板使用指南_Rev1.0和GD32L233C-START原理图Rev1.0,这个是我下载的前两个文件,首先要对开发板进行一个全面的了解,结合实物对板载资源进行分析,开发板还是比较简洁的。

        1.GD32L233C-START评估板使用GD32L233CCT6作为主控制器,也是本次要评估的芯片,最小系统使用8M晶振;

        2.供电采用采用的时AMS1117供电,输出3.3V;

        3.启动方式可选择,个人经验一般习惯将BOOT0接地,从主FLASH启动;

        4.4个LED,可以验证程序是否正常运行最好方式,就是进行一下IO口的操作,给的不少啊;

        5.两个按键,一个是复位按键,一个是唤醒按键,应该就是一个普通按键,可以正常中断或者低功耗唤醒;

        6.USB转串口模块,芯片使用的是CH340,接口使用的是miniUSB(CN1);

        7.USB接口也是一个miniUSB(CN2),这两个USB接口分布开发板两侧;

        8.开发板板载了GDlink,说实话没使用过GDlink,一般都使用jlink调试,应该是差不多的,引出了SWD接口,也可以使用自己熟悉的下载器进行调试,注意接口依然是miniUSB;

        9.所有引脚都外引了,基本开发板都是这样操作,如何扩展就看个人的喜好了;

        板卡的物理资源基本就这些,唯一感觉不太好的就是miniUSB,怎么说呢,感觉已经好几年不用这种USB接口了,目前多数使用MicroUSB,虽然说MicroUSB插座和插头配合太紧容易把座弄掉,可以通过固定座打孔加固,我看了板卡上的USB固定处也没有打孔,不知道牢固性如何。

楼主:
第二部分:GD32L23x用户手册中文版,支持GD32L233和GD32L233xx系列MCU数据手册:GD32L233xx_Datasheet_Rev1.0,这两个文件就是MCU的介绍了,前期也就是对MCU的资源进行一下了解,GD32L233CCT6是基于Arm®Cortex®-M23处理器的32位通用微控制器,256KFlash是相当的大了,48引脚,后续具体的功能介绍就需要实际编程过程中再具体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