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F103 keil)Debug之后程序无法进入main函数

楼主(2022-01-04):
请教高人指点
Debug之后 Keil环境下 箭头就只在汇编部分循环跑 一共三条指令 来回循环。
就是一直无法进入主函数。
这个有可能是啥情况?也不会死机 按F10就来回跑,就是进入不了下面的C语言窗口。

楼主:
0x08000538 1C49      ADDS     r1,r1,#1
0x0800053A 29C8      CMP      r1,#0xC8
0x0800053C DBFC      BLT      0x08000538

就是在这3条语句 循环往复

网友A:
你F10连按200次,它就不循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F10连按200次,它就不循环了。。。

但这个现象是代表啥意思呢?按200次才进入main的意思吗?这时间是不是太长了?

网友B:
说明你程序中有硬件冲突,debug自动跳转到死循环程序中,这个死循环是debug自己生成的

@kcfoo1 :谢谢指点和提示。我试下改进以后写代码的习惯。完全解决不了这种BUG 给自己添麻烦。
@tianqi911 :这个就没有提示了,要把关于硬件部分的设置一个个单独进行验证,先把其他程序卸载,然后一个个加设置函数,看看到底是哪个设置出了问题,一般来说,做程序前就应该每一个设置都要写一段验证程序来测试好后,再开展后面的工作
再次感谢。我很兴奋的说。
我去 非常非常感谢。那我怎么才知道 这个 硬件冲突是哪里的问题呢?就是我从哪个方向可以去解决这个问题呢?(比如说 我有权威指南 那我需要去看哪些章节才能明白 是哪里的硬件问题呢)

网友C:
建议先直接用别人的模板学习

哈哈哈 没办法 这个就是我购买的开发板上的一个例子。作者可能也是从别的地方盹来的。他也不知道是咋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