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求教AD走线铺铜问题

楼主:
AD, TI, ig, AC
Altium designer中怎么实现这种类似铺铜的走线?fill只能选矩形,多边形添加铜箔后,选中不显示高亮,求指教,谢谢!

网友A(2022-01-04):
看起来像是手工画的铺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像是手工画的铺铜

选中的话看是几根走线拼接的,整体外形看起来和铺铜一样,不知道具体是怎么操作的

网友B:
不是铺铜的话,就是设置允许走线形成环路,用走线堆起来的

网友B:
比如下图,就是用走线1段1段绕来绕去堆起来的

网友A:
我估计这种是以前99画的
你AD导入的 所以看起来就是这种

网友C:
Place ->Soild Region。这板子是不是没网络哦,有网络的话,铺上会高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Place ->Soild Region。这板子是不是没网络哦,有网络的话,铺上会高亮的。

用fill会高亮,其它覆铜都不高亮

楼主:
实际操作了,确实是很多走线来回走出来的,搞不懂为啥不直接用覆铜,这样不是更高效

网友D:
应该是单面板,每个焊盘的走线用粗线增加焊盘的附着力,防止焊接时焊盘脱落或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