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05 CAN调试失败

楼主(2022-01-04):
缓存一直释放不了,CAN芯片这里一直没有波形出来。 什么原因

网友A:
请问什么叫做缓存释放不了啊

网友B:
can用的是自己的资源吗

网友C:
使用的是什么模式呢

网友D:
硬件连接 有米有问题啊

网友E:
是不是没有接收端啊

网友F:
can调试比较的特殊

网友G(2022-02-09):
还要释放缓存?是什么意思

网友H:
说明软件配置上应该还有问题。

网友I:
软件硬件可能都有问题

网友J:
加个电阻看看

网友K:
加终端电阻没?CAN的配置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