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请教屏蔽线接地问题?

楼主(2022-01-04):
   https://bbs.21ic.com/icview-3189832-1-1.html  在这个帖子中没有画清楚接线方式,对不起大家。

现贴出下图,设备有220V / 12V开关电源供电,振弦传感器线长200米,红黑为振弦波频率信号幅度大约100mV,内部有放大滤波电路,频率范围500-4500Hz,绿白为温度电阻采用电阻转频率的方法测量阻值。屏蔽线直接和振弦传感器外壳相连,传感器丢入地下约10米的钢管内。 系统12V负极用一个102电容+一个1M电阻和外壳相连,现在问题如下。

1、屏蔽线悬空测不出频率,温度测量阻值跳变;设备外壳用电接入大地后温度无跳变,频率依旧测不出。

2、屏蔽线接大地依旧测不出频率。

3、屏蔽线接12V-负极,频率测量正常, 最终处理方法是传感器屏蔽线接12V-频率正常,外壳接大地温度阻值正常。

请问
1、我这个方法为什么屏蔽线接大地测不了频率? 哪里原理有问题?
2、这种接法如果传感器外壳遭雷不是会损坏采集设备? 或者打坏传感器内部的弦?
3、问什么温度电阻外壳必须接地才不跳变?4、现实应用中有没有人直接把12V-和大地相连? 没有像我这边的102电容和1M电阻后再接入大地?这样使用有没有什么缺点?

网友A:
信号地和大地直接相连这种用法是有的,一般显示器VGA接口就是信号地和外壳连在一起的,理论上这种接法EMC效果最好,但是不是所有场合都能这么用,我觉得你的问题最大可能性在给传感器供电的负极线太细,把线加粗看看

网友A:
传感器的屏蔽线接12V-就可以了吧,12V-和大地不连呢

网友B:
200m的线是重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感器的屏蔽线接12V-就可以了吧,12V-和大地不连呢

12V-和大地不连,如果不接传感器屏蔽线还是测量不到。

网友C(2022-02-10):
接地接外壳应该是硬性的规范,必须服从的,不能乱来。 原因就是设备要安装,要和别的设备机柜之类的金属连接。
这样的通讯问题,不应该从接地方面解决,要考虑其他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