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27VGT6 是假货/翻新

楼主(2022-01-04):
       已经生产的产品 ,使用的是STM32F427VGT6 @ LQFP100  + FLASH 1024 KB ,之前的生产的时候正常使用。新买了300颗料,焊接了80个,超过 1/3 的产品启动异常,表现为RTC 启动超时(外部晶振,无法启动或者启动时间长达5秒),这概率让人冒汗啊...       一开始是无法启动,查了下是RTC启动超时后停住了,之前也遇到过该问题,但是概率很小,换了RTC 晶振启动电容后就解决了。
       可是,异常的产品概率越来越大,感觉不正常了。将能启动和不能启动的产品上的MCU交换,能启动的产品换了不能启动的MCU 后不能启动了,不能启动的产品换了能启动MCU 后能启动了,开始怀疑MCU买了水货了...

       对比读了MCU的UID 和FLASH大小,发现不能启动的这批次MCU 的 UID 基本毫无规律,FLASH 大小无法读出(只有一个可以读出);之前正常生产的MCU UID 高字节相同(同一批次,**中同一批次的UID高字节也好像是相同的或者很接近),FLASH 大小读出正常,具体数据如下:
数据手册里的说明:
      我觉得正品没有理由读不出来...

      现在的427卖价达160元,卖家说是从正规的渠道拿的货,具体不知道了。      请问有没有哪位大虾遇到过这种情况,这个能判定MCU是假的或者有问题吗?

      上半年还遇到过STM32F103 内部始终为6MHz 的,实际应该是 8 MHz,导致串口通讯干不起来...

网友A:
这个关头下,不好说。

网友B:
估计还要深入分析才能知道,如果有知道的大佬可以科普一下

网友C:
芯片检验,应该如何做比较好,一直是短板

网友D:
散装的是有风险,用官方工具读下芯片信息是不是对应的型号,可以排除假货嫌疑。是不是翻新很难判断。 UID是原厂出厂就固化进去的,用户无法修改。 UID不规律很正常,毕竟买的是散装,有可能是东拼西凑到数量给你的。

楼主:
官方那个工具可以读型号?买的是托盘装的,不是散装...

楼主:
有没有谁知道,这个UID  和 Flase SIZE 在什么情况下读不出来, 可能吗?

网友E(2022-02-05):
这个如何进行判断呢

网友F:
楼主一下子买了多少个啊

网友G:
买散装是有风险的

网友H:
如何进行判定真假呢

网友I:
那损失岂不是很大啊

网友J:
每个芯片的UID都不一样吗

网友A:
哈哈,之前买F767,一颗芯片已经超1000多了。

网友K:
楼主应该不会买很多吧,不然就亏大了如果不能退货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官方那个工具可以读型号?买的是托盘装的,不是散装...

STLink + STM32Cube programme     托盘的也不是整包未拆的。

网友L:
现在很多的芯片都不敢买了。

网友M:
最近买的一批芯片很容易损坏

网友N:
目前STM32F427VGT6正品,已经达到180元左右

网友O:
stm32f103c8t6的价格都到了73了

网友P:
现在很多便宜的产品都大量使用二手翻新料

网友Q:
STM32F427VGT6翻车了

网友R:
遇到过其他产品的翻新。

网友S:
暴涨十几倍,假货翻新货横行

网友T:
如何识别STM32/GD32是否为翻新假货?

网友U:
连国产都开始有翻新货了

网友V:
字迹明显没有以前清晰

网友W:
MCU乱.世 的

网友X:
怀疑买到的STM32F103是翻新货

网友Y:
太难了,芯荒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过去

网友Z(2022-03-09):
找个会看货的帮你看,或者是找检测机构。

网友AA:
引用 网友O:
stm32f103c8t6的价格都到了73了

f411才30

网友AB:
学习一下,STM32L072RBT6我们在用,是用在锂电池保护板上的,也经常有这个问题,用什么软件能读出它的数据

网友AC:
假货倒不至于,翻新货到很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