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 NXP LPC800开发板环境搭建和下载实验

楼主(2022-01-04):
NXP LPC800开发板环境搭建和下载实验

一、初识开发板,准备好硬件
       拿到开发板,看上去非常完整的开发板,有供电兼烧录接口,有复位和下载烧录按钮,首先印象就非常不错,很小巧精致,配套一个英文说明,
有USB口,貌似可以供电,准备USB线即可;

二、搭建环境,芯片的PACK安装
由于我的开发环境是KEIL,直接在KEIL里下载不了,到KEIL官网去看了一下,是KEIL的下载地址错误,直接在KEIL官网下的。
在KEIL里看见如下就意味着PACK搞好了。

三、参考例程,搞定代码
        到NXP官网找找例程,还真找到了。

参照LCP800开发板的电路图,找到几个LED引脚,定义如下:

用例程中的函数点个灯,

搞定代码,记得勾选HEX格式,因为它使用FlashMagic下载,必须是HEX格式,下面再安装FlashMagic就可以下载到开发板上了。

四、FlashMagic下载和使用
        找到FlashMagic官网,

找到对应版本,

开始下载,这速度真是醉了,耐心的等待,

下面开始安装,安装好之后就开始烧录,要记得开发板上先按下RESET键,再按下ISP键,之后在FlashMagic选定芯片和HEX文件,按那个绿色按钮即可下载完成。

五、运行效果,参看下图:
开发板自带的LED是循环点亮的,修改为同时亮,同时灭

六、开发板评价
1. LCP800开发板总体制作精良,配套ISP下载,配套DIP插针,用心了
2. 代码风格也能读懂,上手也快
3. 配套资料也还齐全,看过手册也都能明白,
4. 这块开发板外设齐全,开发板的其它功能,待后续慢慢搞
5. 最后,为二姨家举办这样的活动,点赞,谢谢

楼主:
这是上上周的盲盒抽奖的

网友A:
这个板子可玩性非常高,主要得益于矩阵IO,就是比如串口画反了 应该都可以通过程序配置修改过来

楼主:
这小板子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