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探测器

楼主(2022-01-24):
#申请原创#   金属探测器@21小跑堂

  大家好,我是qbwww,今天做一个金属探测器。

  金属测试器。如果你经常出门的话,会经常碰到他。因为无论地铁还是机场火车站,都会用到它来进行安检。探测人身上的金属。

  在一些重要的考试中,门口的老师也会用金属探测器检查学生身上所携带的金属物品。

  金属探测仪最早的大规模应用,是在军事上。战争时期,每一个工兵都会配这样的一套设备。它主要用来检测金属物品。有时会幻想着自己穿越到抗战时期。在后方的兵工厂。通过简单的电路,就可以做出一个工兵用手持金属探测仪。自此当上厂长,走上人生巅峰。

  先看原理图。主要是通过L1L2两个线圈与电容和电阻组成高频振荡电路。调节电位器可以改变震荡器增益。让振荡器处于临界状态。

  电路板。电路板采用双层电路板设计。感应线圈直接用PCB走线来完成。

  蜂鸣器,这是一款有源蜂鸣器。通直流电它就会响,断电它就会停止蜂鸣。

  涤纶电容222。这两个涤纶电容分别用在C2和C3的位置。与其它元件组成高频振荡电路。

  陶瓷电容,100uf。

  三极管9012,PNP型三极管。主要由它来控制蜂鸣器的通断。9012导通时,蜂鸣器会响。

  三极管9015,PNP型三极管,9015和9012一样,都是PNP型三极管。也就是低电压导通。在电路中当9015不导通时。电源通过R2电阻给C4充电。这样就会造成9012导通。从而使蜂鸣器发声。

  三极管9018,NPN型三极管,9018是N型三极管。控制极高电压导通。

  电阻,220k和2.2k。

  电解电容16v100uf,主要用来稳定蜂鸣器的电压。

  100R电位器。

  导线。

  下面我们开始焊接。同样的我们先开始焊接小的元件。之后一步步的把大的元件也给焊接上。

  焊接完成之后。我们要做的就是先检查电路。确认各个元件没有焊反。检查是否漏焊。这一步是做任何电路验证时都必不可少的。

  检查完毕,确认电路元件没有问题。我们开始上电进行测试。调节可调电阻。使高频振荡电路处于临界点。之后我们拿一块金属物体在先前附近来进行感应。蜂鸣器发出声音。至此我们的金属探测器就完成了。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阅读。

可探测的最小面积能达到多少?一元硬币能测多远?
这个不错,回头我也做个,测测墙里的电线怎么走的

网友A:
感应的距离能做到多少?

网友B:
100mm以内可以测量。
这个电路应用场景很多。
前面的此片单位写错了,应该是100nF吧。

网友C(2022-07-27):
功耗怎么样,距离20cm的大铁板能测到吗

网友D:
  探金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