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三极管(或 运放) RC正弦震荡器

楼主(2022-01-04):
(无正文)

楼主:
我发觉,RC震荡器 不论哪种,反馈到输入端的,都是 电压 !
RC网络的 阻抗不低,电流控制型有源器件输入端的 动态电阻与实体电阻,足以影响 RC网络的 时间常数及反馈系数,作为 RC震荡器 的核心,FET 也许真个比 BJT 合适。

楼主:
这 相移震荡器 实在是烂大街到不行了,跟同类不一样的是,这电路的拓扑是 串联馈电。

楼主:
相移与双T 的共通点,是 反馈网络 皆为 三端,而且,接地跟反馈 必然相反,
亦就是,若电阻接地则电容反馈,若电容接地则电阻反馈,但 X大 的方案却不一样。

楼主:
RC反馈网络的 输出阻抗 颇高,而 CFA 反相端 的输入阻抗很低,
不过,相移及文氏桥 需要的是 正反馈,用的是 同相输入端,同相输入端是 电压控制 的,反馈网络几乎不会被加载,
但是,三极管就不一样了,共基 共闸 共栅  的输入阻抗非常低,这输入阻抗会合併到反馈网络中。

楼主:
电感有 恒流效应,能在 三极管 关断时 提供足以驱动 射(源,阴)极 的电流,但电阻不能,
所以,共基(闸,栅)拓扑 如无电感,就需要借助 共集(漏,屏)级联 提供额外的电流,才能起震。

楼主:
Rc,Re,三极管,当 它们的电流相等时,就 不会有电流 从  Cce 进出,Cce 的电压也就 不再变化,整个 共基电路 也就静止了。

楼主:
以 带通网络 主震,需要的是 正反馈,单个三极管 能做正反馈的只有 共基,所以,文氏桥和双T  ,一个三极管是玩不转的,
尤其是 文氏桥,需要 负反馈,三极管的 两个输入端都被佔用,只用一管,共甚么极 都不行 !
除非,要么把 共基拓扑的 Re 代之以 互补管,要么把 文氏桥 倒过来,变带通为 带阻,让纯电阻的 负反馈 落在射极上(但是,起震与否仍不保证)。

楼主:
有一点我搞错了,必须更正 !
双T ,是带阻,不是带通,用运放,插入的是 负反馈通道,双T震荡器的建构,用一个三极管就可搞定,三极管就是个天生的 反相器 嘛。

楼主:
引用 楼主:
以 带通网络 主震,需要的是 正反馈,单个三极管 能做正反馈的只有 共基,所以,文氏桥和双T  ,一个三极管 ...

文氏电桥,若要起反馈作用,整个电桥的充放电必须同步,
三极管文氏电桥震荡器是 集极输出的,射极接地(分压点接基极),输出环路才能贯串整个电桥,电桥各处的充放电才能同步(成比例)。

楼主(2022-02-21):
反馈之目的,在 共基拓扑中,是操控 Ie ,但是, Ic 对射极电位的影响,对 正反馈 是不利的。

网友A:
要想得到精确的正弦波信号,还是要靠数字电路,模拟电路难做到频率和幅度可调,并达到精确的控制,要想简单,还是要靠DDS。

楼主(2022-07-05):
分压式电流串联负反馈,是 共射拓扑 的偏置方案,
分压链的阻抗愈低,负反馈效力愈强,不过,分压链阻抗若为零,就变成 共基拓扑 !

楼主:
当管子「关断」时,电流从 Rc 经反馈链流至 Re ,
即使这「反馈链」是根导线,射极电位还是上不去,这『正反馈』是不给力的,没有变压器或电感,共基拓扑震不起来。

楼主:
这电路甚么拓扑,是 共基极 嘛,
把 C2和C3 直接连起来,这电路会震荡吗 ?!
不会震,如果那两个电容是空的,就会 经集射两极充电,
如果把那两个电容 充满了电才连上,电容就往管子里放电,
不论充电放电,都是到了 Uce.q 就止步,电路的状态 跟两个电容没连接时无二。

楼主(点评):
想让这电路起震,唯有取巧,借助于 光敏电阻配以LED或小电珠,权充「有源器件」。

楼主:
LC震荡器,是震子领着管子跑,RC震荡器,是管子拽着震子走,
电感、电阻和电容,是 被动(无源)元件,电阻和电容更是完全被动,只能当 分压器,
共集,电压增益小于 1 ,共基,电流增益小于 1 ,没有电感或变压器的辅助,都震不起来,共射,电压增益及电流增益 皆远大于 1 ,被 RC震子 衰减后还有裕余。

楼主(2022-09-09):
RC震荡器,以三极管为中心的,说多不多,说少不少,
但是,能单管的,就 双T与相移 那么两种, 都是 反相自激,正弦摆渡。

楼主:
正弦震荡,RC 的不过就三个,
文氏电桥,特点有二,就是 管子数量及反馈方式,
文氏电桥的输入方式,有异于  双T、相移、LC  一众,文氏电桥反馈到输入端的,不是输出的  衰减或分压,而是 电位差,两个「分压」之差。

楼主:
共基拓扑,天生就是负反馈制式,是个 彻头彻尾的 分压式电流串联负反馈 架构,而 集射两极的相互关系,则是 正反馈,
我就想,经典的 两级集基耦合,能否代之以 共基架构,结果是不行,不论仿真与实作,纳闷良久,终于明白问题所在,
共基的输出,源于集极, Rc 给出的电流,满足不了 改变射极电位 之所需,此乃其一,先前讲过,单管共基,冇感不震(引入光耦则属取巧),
电桥活动自如,震荡器才可正常运行,且看 共基拓扑,基极跟恒压源, 射极跟讯号源,都是直连,共集共射共基,射极能动的范围,共基最小,电桥的分压点一旦触碰 射极,就足以把整个电桥钳死,此乃其二,
文氏电桥输入的,是 电位差,反馈通道是 两路,反馈性质是 交流负反馈,不能以 直流负反馈(偏置)代替,此乃其三,也就是说,基极必须解放,还要把 Re 换成 PNP管,解决一和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