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AT32 CAN应用指南

楼主(2022-01-05):
CAN(Controller Area Network)是一种实现各节点之间实时、可靠的数据通信的分布式串行通信协议,支持 CAN 协议 2.0A 和 2.0B。本文介绍了 CAN 标准协议,AT32 CAN 的使用流程以及基于AT32 的几个 CAN 使用例程。
支持型号: AT32FXX系列

截取部分文档内容如下:

CAN拓扑网络如下图1:
CAN 总线由两条差分线 CANH 和 CANL 组成,各个节点通过较短的支线接入 CAN 总线。各节点从通信协议而言是没有主从和地址区分的,每个节点均可以平等的收发数据。另外,在CAN 总线的两端各有一个 120Ω的终端电阻,来做阻抗匹配,以减少回波反射。

楼主:
电平特性如下图2:
显性电平对应逻辑“0”,CANH 和 CANL 压差 2.5V 左右。而隐性电平对应逻辑“1”,CANH和 CANL 压差为 0V。在总线上,显性电平具有优先权,只要有一个节点输出显性电平,总线上即为显性电平。而隐形电平则具有包容的意味,只有所有的节点都输出隐性电平,总线上才为隐性电平。

CAN帧类型如下表1:
CAN 包含了以下 5 种帧类型。其中数据帧和远程帧由用户控制收发;错误帧、过载帧和间隔帧是 CAN 总线上各节点硬件根据对应状态发送,用户不能也无需控制。

CAN标准数据帧格式如下图4(更多帧类型格式请参考附件pdf文档)
帧起始:为 1bit 显性位。由于 CAN 总线空闲时是隐性电平,帧起始的显性位用于提示总线上的节点“一帧信息传输开始了”。
仲裁段:表示该帧优先级的段,包含标识符和帧类型(数据/远程帧)。
控制段:表示数据的字节数、标识符类型(标准/扩展标识符)及保留位的段。
数据段:数据,一帧可发送 0~8 个字节的数据(数据长度根据控制段的 DLC 决定)。
CRC 段:发送节点将 CRC 计算区域(不包含填充位)进行 CRC 计算后放入 CRC 段发送。接收节点也对 CRC 计算区域进行 CRC 计算,并与收到的 CRC 域进行对比,若 CRC 对比结果有误则向总线发送错误帧,若对比结果正确则随后发送应答。
ACK 段:含应答位(ACK SLOT)和应答间隔符(ACK DELIMITER)。发送节点在 ACK 段均发送隐性电平;接收节点如果在接收过程中没有检测到错误,则在应答位输出 1bit 显性电平,以通知发送节点“这帧数据被正确的接收了”。
帧结束:表示数据帧结束的段,为 7bit 隐性电平。

网友A:
这个有PDF么

@林堪堪 :nice,连接不错
https://www.arterytek.com/download/AN0095_AT32_MCU_CAN_Application_Note_CH_V2.0.0.pdf

网友B:
有单独成文的pdf文档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单独成文的pdf文档吗

楼上回复的连接,你看看,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