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E8257D维修保养的这些干货你都知道吗?

楼主(2022-01-05):
E8257D维修保养的这些干货你都知道吗?

  E8257D信号发生器大家用的多吗?据西安安泰信号发生器E8257D维修中心小编所知,E8257D信号发生器可提供业内优质的输出功率、电平精度以及高达67GHz的相位噪声性能。它所具有的高输出功率和优良的电平精度使用户无需安装测试高功率设备的外部放大器,并能将测试的不确定性减至小,从而及早发现设计过程中的错误。那么,E8257D在使用中有哪些要注意的事项呢?请听听西安安泰信号发生器E8257D维修中心小编的建议,希望能帮到大家!

  一、静电防护

  静电会产生瞬间高达几万伏的电压,对电子元器件有这致命的伤害。西安安泰E8257D维修中心小编了解到,信号源中的衰减器和混频器对其极为敏感,特别容易被打坏。所以在使用信号有时,应注意静电防护。值得一提的是,有些静电人体并未能感知到,但是却足以对仪器造成损坏。

  1、请使用信号源附带的标准3芯交流电源线;

  2、静电会导致仪器的损坏以及使用者受到伤害。正确接地可以避免静电的累积;

  3、在没有保护接地的情况下,请不要破坏导线、电源线或者变压器的接地;

  4、检查交流电源的质量和极性,一般情况下仪表使用的电压为100V,120V,220V,误差+/-10%,或者240V,误差+5%/-10%。接地电阻应该小于1欧姆。零线和地线之间的压差小于1伏。有需要的话请安装不间断电源。

  5、仪器操作人员应穿静电服,防静电鞋,手戴防静电手环。并在每次使用仪器前测试其防静电准备是否良好。

     二、信号源输出功率不能太大
  1、西安安泰E8257D维修中心小编提醒,避免由于信号源输出电平设置导致的前端损坏。输出信号的反射,或者外部的偏置可能导致前端过载,损坏前端器件。典型的反向功率保护电平是33dBm(2watt);
  2、在把信号幅度减小到最小安全电平后再开启连接的仪器或者打开、关闭被测器件,可以避免信号对信号源输入和输出端口造成的意外冲击;
  3、需要时,适当使用隔直器,限幅器和外部衰减器。
  经常的超负荷输出信号对信号源有不良影响,会降低信号源的使用寿命。据西安安泰E8257D维修中心小编所知,安捷伦的信号源在不同型号和不同选件的情况下,最大输出功率各有不同。因此在使用信号源时应该要熟读此型号信号源的DataSheet.。在DataSheet中所给出的功率输出范围内使用仪器。
  三、在测试有源器件,如放大器时。信号源输出端必须加反向功率保护,在射频电缆未拧紧时,不要按输出键。
  1、注意阻抗匹配。如果阻抗匹配不好,由此引起的反射信号将直接进入到信号源内部的反向保护电路,对反向保护电路形成冲击。冲击越频繁,使方向保护电路更加加速老化。正确的设定输出功率值以及良好的阻抗匹配可以延缓器件的老化,降低故障率。
  2、在测试大功率的直放站时,将存在反向大功率,在信号源输出端必须加功率衰减器。
  四、如初测器件会产生直流偏置,测信号源输出端需加隔直器。
  直流偏置进入信号源的输出端后,会对信号源的反向功率保护电路产生影响,降低使用寿命。
  五、机械应力
  另外,西安安泰E8257D维修中心小编提示大家,在信号源输出端,千万不能加持重物(如大功率衰减器等)

       六、保持良好的使用环境
  良好的接地,通风和散热是延长信号源使用寿命的必要条件。
  1、安捷伦的仪器使用电环境需达到安捷伦对供电电源质量的要求标准,类似于国检计算机机房A类标准。
  2、要定期清洁信号源的出风口,保证没有灰尘阻挡仪器的散热。通风不畅会导致仪器内过热,损坏。最佳工作温度是20-30°C,保证环境温度<35°C;
  3、在不使用信号原时,请将射频输出关闭。
  4、仪器安装在机柜里时,要保证仪器内外对流正常。环境温度必须低于产品最大工作温度,该温度为每消耗100瓦4°C。如果机箱消耗功率超过800瓦,必须使用强制对流散热。
  七、正确搬运仪器
  1、运输时候使用把手拎起仪器;
  2、避免把手放在前面板上抬起仪器。如果滑脱会导致键盘,旋钮以及接头的损坏;
  3、比较重的仪器请使用推车,或者 2 人搬运。
  4、运输时使用适当的包装
  最后还有一点西安安泰E8257D维修中心小编要提醒大家,使用非专业包装材料可能导致仪器损坏,不要使用苯乙烯小球做为包装材料。因为它不能充分保护仪器,并会产生静电导致信号发生器损坏。可能的话请保留原包装以便重复使用。

以上就是西安安泰E8257D维修中心小编为大家科普的关于E8257D维修保养的干货,大家都学会了吗?任何仪器都有使用寿命,所以在日常使用中,小编建议大家还是要多注意对您心爱的仪器进行定期的维护保养,这样它才不会经常出故障哦!如果您在仪器的操作方面还有其他问题,或者您有电子测量类仪器出故障不知如何解决,可以随时来找安泰维修,也可以直接百度搜索安泰维修网,在安泰维修网上,您可以了解到更多仪器维修和保养方面的干货哦!
  西安安泰测试设备维修中心成立于2008年,专业从事各种测试测量仪器及测试系统的维修与技术支持,擅长维修E8257D等,具备对国内外高端仪器进行芯片级维修的技术能力。成立伊始即紧扣仪器技术发展脉搏,紧跟电子器件与PCB技术发展潮流,始终保持领先的维修技术与能力。经过多年的积累,已经形成了以美国泰克示波器和是德科技(原安捷伦、惠普)射频仪器为主,涵盖福禄克、吉时利、罗德与施瓦茨及安立等数十种进口与国产品牌,各种类型测试与测量仪器的维修能力。安泰维修专业承接泰克示波器维修,检测速度快、配件齐全、维修周期短,主修泰克示波器全系列示波器,西安市内免费上门取送货。关于是德E8257D信号发生器自检报错维修案例详情请直接访问安泰维修网!

  联系方式:
  西安安泰E8257D维修中心
  公司地址:西安市**区**四路17号志诚商务C608
       联系方式:17792332932
  公司网址:www.agitekservic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