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如何设定N76E616的P4口为输入模式

楼主(2022-01-05):
如何设定N76E616的P4口为输入模式?
1.P42_IO_MODE_I;//PowerKey
2.LCDCON =0; //Disable the LCD 其实默认应该也是0,
3.#define PowerKEY                           (P4 && 0x04)

做了这3步后,然后我读它
if(PowerKEY==0 ) {PWkeyFlag=1;PowerLED=0;} else {PWkeyFlag=0;PWkeyDelay=0;PWKeyRelease=1;PowerLED=1;}

可是没有成功?还有哪里要设置吗?在线请教高人指点!

网友A:
你的电路是什么样子,外部有上拉电阻吗。没用的话设置为准双向模式试试。

楼主:
目前就简单粗暴,直接读P4口这样就没问题

网友B:
能读到就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