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讨论] Labview visa生成的驱动数字签名

楼主(2022-01-05):
有谁知道,哪个版本Labview visa生成的驱动有数字签名?

网友A:
最新版的LabVIEW肯定支持吧。

Digital Signing
Digital signing lets users verify who created an application or installer and decide whether the application or installer is safe to install or run. Because Windows Vista and later offer additional levels of security, users might encounter additional dialog boxes warning them about the risks of installing or running unsigned applications or installers. By default, LabVIEW does not sign stand-alone applications or installers so you can customize the digital signature. To reduce the amount of dialog boxes a user encounters, sign stand-alone applications and installers using the Windows Security page of the Application Properties dialog box or the Windows Security page of the Installer Properties dialog box, respectively, when you build.

You need the following tools to sign an application or installer:

Signing certificate—You can purchase signing certificates from a number of vendors, including Verisign. You can purchase signing certificates only for companies or organizations. Individuals cannot purchase signing certificates. Signing certificates must be personal information exchange (PFX) files.
Signing tool—The Windows Driver Kit includes the signing tool. You use the signing tool to apply the digital signature.
To sign a stand-alone application, you need to sign only the .exe file. To sign a LabVIEW-built installer, you need to sign only the install.exe. You do not need to sign any other files for stand-alone applications and installers. Digital signing involves procuring third-party providers for digital certificates, and no single procedure for signing code exis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