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AMEYAE:电子元器件的作用 电子元器件的特点

楼主(2022-01-05):
电子产品的电子线路板上密密麻麻的配件到底有多神奇?电子产品的运行全靠它们!相信大家对电子元器件肯定不会陌生,就算是叫不出名字,但也能大致了解其功能。

电子元器件是电子元件和电子器件的总称。电子元件是工厂在加工时没有改变分子成分的产品,通常包括电阻器、电容器、电感器、电位器、继电器、连接器、各种敏感元件、谐振器、滤波器、开关等。多数情况下,电子元件常常特指电阻器、电容器和电感器。而电子器件是指工厂在生产加工时改变了分子结构的产品,通常包括二极管、三极管、集成电路等。

电子元器件的作用

我们都知道电子产品需要程序运行,那程序又是依靠什么来运行呢,不管大火箭、飞机、汽车电子,小到手机、运动手环等产品,无不需要用到电子线路板,产品的设计初期最重要的部分也是电子线路板,而保证电子线路板能够正常运行程序软件的重要部件就是大大小小的元器件,电子元器通过SMT贴片加工或者DIP后焊之后与PCB板进行连接,并导入程序软件,就可以进行功能测试啦。

电子元器件的特点

表面安装电子元器件,又称为片式电子元器件,其主要特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体积小、重量轻、节省原材料。

片式电子元器件体积小,尺寸一般在0.5mm到几十毫米的数量级,厚度0.2~2mm,而且多为无引出线或短引出线结构。因而减轻了重量,节约了原材料,降低了成本,并且有利于高密度组装,进而促进了电子整机小型化、薄型化和轻量化。

(2) 有利于提高电子设备的可靠性。

片式电子元器件的无引出线或者短引出线、体积小、重量轻、厚度薄化,尤其是无引出线结构,使得它更能够经受得住振动和冲击,更容易将电路工作时产生的热量散发出去,再加上片式电子元器件在设计和制造时就已经考虑到了满足表面组装技术中高温焊接条件与清洗条件的要求,片式电子元器件的材料及其适当的封装方式本身就耐高温、不怕焊、耐潮湿。另外,表面组装技术不需要像传统的有引出线电子元器件那样采用插入式组装技术,而插入式引线贯通孔则是公认的电路主要故障因素之一。采用片式电子元器件的表面组装电路就从根本上消除了产生这一故障的根源,从而提高了电子设备的可靠性。

(3) 电性能优良。

片式电子元器件的无引出线或短引出线结构,减少了因为引出线而带来的寄生电感和寄生电容,降低了引出线带来的等效串联电阻,提高了电子元器件本身的最高截止频率。不仅有利于提高整个电路的频率特性和响应速度,而且组装后几乎不需要调整,有利于高频电路的组装。

(4) 尺寸和形状实现了标准化,综合成本低。

大部分片式电子元器件的外形尺寸已经进行标准化,可以采用自动帖装机进行组装,工作效率高、焊接质量好,能够实现大批量组装。尽管某类型的片式电子元器件的价格仍比传统电子元器件高,但是片式电子元器件本身的价格存在着比传统电子元器件便宜的潜在优势。

造成某些片式电子元器件的价格高于普通电子元器件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生产技术尚不成熟,,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片式电子元器件的性能和制作工艺要求更为严格。尽管如此,考虑使用片式电子元器件综合成本,仍然低于使用传统电子元器件采用传统组装技术的成本,性价比极高。
AMEYA360皇华温馨提示:**来源网络,仅供学习,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网友A(2024-03-05):
不同的电器元件需要关注的参数不同

网友B:
拿到一块电路板 通过一些外形就要可以大致判断芯片的功能呢

网友C:
为什么一样的封装名字 不同的厂家的芯片尺寸会不一样呢

网友D:
使用贴片元器件能大大提高电路板的密度

网友E:
并不是所有的元器件都倾向于选用贴片结构的

网友F:
我们在选择电子元器件的封装的时候 不仅要考虑尺寸大小以及散热的问题 还要考虑货源是否稳定的因素

网友G:
造成某些片式电子元器件的价格高于普通电子元器件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生产技术尚不成熟,,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片式电子元器件的性能和制作工艺要求更为严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