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AMEYA360:反射式光电开关在使用过程中需注意哪些事项

楼主(2022-01-05):
反射式光电开关属于红外线不可见光产品,是一种小型光电元器件,它可以检测出其接收到的光强的变化。在前期是用来检测物体有无感应到的,它是由一个红外线发射管跟一个红外线接收管组合而成,它的发射波长是780nm-1mm,发射器带一个校准镜头,将光聚焦射向接收器,接收器出电缆将这套装置接到一个真空管放大器上。检测对象是当它进入间隙的开槽开关和块光路之间的发射器和检测器, 当物体接近到灭弧室,接收器的一部分收集的光线从对象反射到光电元件上面。它是利用物体对红外线光束遮光或反射,由同步回路选通而检测物体的有无的,其物体不限于金属,对所有能反射光线的物体均可检测。
反射式光电开关检测方法都反应比较快、高解析、精度度高、峰值波长λ=模式灵敏度高易散热、无铅,使用寿命比较长,符合RoHS标准,是新一代的绿色环保能源,而且可测参数多,它的结构也比较简单,形式灵活多样。
注意事项:
1、它的工作原理是红外传感器红外发射管发射出红外光,红外接收管根据反射回来的红外光强度大小来计数的,故被检测的工件或物体表面必须有黑白相间的部位用于吸收和反射红外光,这样红外接收管才能有效的截止和饱和达到计数的目的。所以在选择工作点、安装及使用中最关健的一点是红外接收管必须工作于截止区和饱和区。
2、使用中光电传感器的前端面与被检测的工件或物体表面必须保持平行,这样反射式光电开关的转换效率较高。
3、它的前端面与反光板的距离保持在规定的范围内。
4、产品必须安装在没有强光直接照射处,因强光中的红外光将影响红外线接收管的正常工作。
5、安装焊接时,它的引脚根部与焊盘的最小距离不得小于5mm,否则焊接时易损坏管芯。或引起管芯性能的变化。焊接时间应小于4秒。
AMEYA360皇华温馨提示:**来源网络,仅供学习,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网友A:
反射式光电开关主要用在什么上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