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克数字示波器校准调整方法你get到了吗?

楼主:
泰克示波器应用于汽车电子,无线信号,高速信号不同行业中调试,验证,纠错,认证等100余种高级应用测试中,今天安泰测试给大家具体分析一下泰克数字示波器的校准调整方法到底有几种?
一、进入调整模式
为了防止未经授权的意外调整操作,需要通过特定的步骤才能进入调整模式。不同型号系列的示波器的方式可能不一样。常见的进入调整模式的方法有:
1.校准开关
如泰克TDS200系列,其进入调整模式的方式是:在开机状态下,用工具按住示波器后面板校准孔的按钮,同时按前面板的“Utility”按钮,然后可进入服务菜单进行调整操作。
又如泰克TDS3000系列,其进入调整模式的方法是:在按电源启动键启动示波器的同时,用工具一直按住示波器后面板校准孔的按钮,直至示波器启动完成,再松开后面板校准按钮。此时,可通过“Utility”菜单下的“CAL”子菜单进入调整模式。
2.特定按键
如泰克TDS2000C系列,其进入调整模式的方式是:在开机状态下,按前面板“测量”键进入测量菜单,按顶部选项按钮进入“测量1”子菜单,按住前面板上的“单次”按钮,再按住前面板的“自动设置”按钮,等待至少2 s,松开“单次”按钮,再松开“自动设置”按钮,可进入服务菜单进行调整操作。
又如泰克DPO2000系列,其进入调整模式的方式是:在开机预热后,按前面板“Utility”键,再选择“校准”子菜单,通过软件选择“厂家通过”菜单,此时会出现厂家校准通过的对话框。按住屏幕右边顶部按钮(位于“waveform only”键的下方)大约5 s,可进入厂家调整模式。
二、调整项目简介
1.直流电压
该项目的调整,通常是利用直流标准电压源,向所有测量通道同时输入直流电压信号。典型的接线方式如图1所示。
图1 直流电压调整接线示意图
以TDS2000C示波器为例,直流电压项目调整共30项,如表1所示。
需要注意的是,为了保证调整的效果,各通道的校准连接线尽量使用等长的线缆,且连接线不要过长(25cm左右为宜)。
有些步骤需要将输入电压设置为0.0000 V,有些电压源在输出0V信号时,可能会引入噪声或较小的交流信号,在这种情况下,仪器在通过调整程序后,仍然可能会导致性能验证测试不合格。电压源在输出0V信号时,可能会引入噪声或较小的交流信号,当示波器提示需要输入0.000 V电压时,可以将所有信号线从示波器上移除(即示波器不接任何信号线)。
2.外触发电压
项目的调整,通常是利用直流标准电压源,向示波器的外触发端输入直流电压信号。典型的接线方式如图2所示。
图2 外触发电压调整接线示意图
以TDS2000C示波器为例,外触发电压项目调整共4项,如表2所示。
表2 TDS2000C系列示波器外触发电压调整项目
3.交流电压
该项目的调整,通常是利用正弦信号发生器,向示波器的各测量通道输入指定电压和频率的正弦信号,典型的接线方式如图3所示。
图3 交流电压调整接线示意图
需要注意的是,在进行该项目调整时,通常需要将正弦信号发生器的输出阻抗设置为50Ω;有些示波器在进行该项目调整时,需要在示波器输入端接入50Ω的匹配电阻,比如TDS200 和TDS2000C系列;而有些示波器则不需要接匹配电阻,比如TDS3000系列。但有些示波器的调整需要将正弦信号发生器的输出阻抗设置为1MΩ,具体以各示波器的服务手册要求为准。
以TDS2000C为例,典型的调整步骤如表3所示,其中“BWL”指的是示波器的带宽。
表3 TDS2000C系列示波器交流电压典型调整项目
4.快沿
该项目的调整,通常是利用快沿脉冲信号发生器,将信号输入示波器的指定通道。
以TDS2000C为例,若示波器为2通道,则需向通道1输入频率为1kHz,电压为0~800mV的快沿脉冲信号;若示波器为4通道,则需分别向通道1和通道3输入快沿脉冲信号。调整过程中,快沿信号发生器的输出阻抗需设置为50Ω,同时需要在示波器输入端接入50Ω的匹配电阻。
又如TDS3000系列,需同时向各通道输入频率100Hz~1MHz之间的任意值,电压-2.2 V~0 V的快沿脉冲信号,信号的上升时间小于等于1ns。调整过程中,快沿信号发生器的输出阻抗需设置为50Ω,示波器输入端不需接50Ω的匹配电阻。
以上就是泰克示波器的详细调试过程,你get到了吗?如果您在使用泰克示波器过程中有任何问题,欢迎访问安泰测试网www.agitek.com.cn,安泰测试提供泰克示波器选型、销售、维修和技术支持一站式服务。